[未解决]
编程器哪个好用

楼主(2018-02-23):
一手坏板通过刷BIOS能修好的占几成 ?目前最好用的编译器是哪个 ?

网友:
我个人觉得 可能不到一成   编程器的话 CH431 简单 便宜

网友:
我一直使用rt809f这款,使用方便 你可以以考虑一下

网友:
我用xtw100,这款比341A速度要快3倍,也有ttl功能,不过需要自己动手焊接插针

网友:
编程器很好的可以买RT809H,实惠的可以用RT809F

网友:
编程器sp8-a不错,用的挻好的,价格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