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优学派儿童电脑怎样解锁

楼主(2018-02-24):
如题,只能看些简单的,家长密码长时间没有用,忘记啦,这个 有没有解锁工具呀?

网友A:
安卓的电脑?按音量键和电源键开机,清楚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卓的电脑?按音量键和电源键开机,清楚恢复出厂设置

按啦,能进去,可是恢复出厂设置后,点击无反应,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