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M531R-5535开机报警7声

楼主(2018-02-24):
开年第一天,就接到一台戴尔 DELL M531R-5535的机器,故障为开机报警7声,不显示,板号:LA-9103P_rEV_1.0,首先上电试机,电流才跑到0.7几,感觉是还没读到内存,于是换了内存,涛声依旧,确定是主板问题。二话不说拆机,因为这款机器7声报警引起的问题有点多,首先就看看电压正常不,于是量了下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先易后难,刷BIOS,结果还是一样,没办法只能看图纸了,既然电压都有了,那就只有查信号看看正常不,当查到PLT_RST# 时,电压怎么只有1.0-1.3V来回跳,阻止是正常的,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看图纸,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也就到了EC网卡,无线网卡,怀疑是被拉低了,因为是南桥发出的,担心会不会是南桥坏了,首先把这一路断开,看看什么情况,找到电阻RH3断开,上电一量,南桥那边3.3正常了,哈哈,看来运气不错,不用动南桥。那问题就出在后级了,看图纸,就到了网卡.EC和一个UH1(主板是没装)根据经验,这种拉低的话一般是某一个电容漏电的比较多,于是就先不考虑EC和网卡芯片,直接拆掉电容CH6看看,拆掉上电,掉电跳变了,就是它的问题,接屏线上电,亮机,此机修复。

网友:
楼主好手法,分析的很清晰,现在很少有报警的机器了把

网友A:
一般报警的 要么屏显松  要么显卡 要么北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思路很清晰。跟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报警的 要么屏显松  要么显卡 要么北桥

是的,就因为这个故障比较特别,所以发出来共享下经验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电容,不太像,应该是桥                         看会不会返吧

网友B:
主板原件可是没有表示,你是怎么找到的呢              这个小电阻的呢
还请赐教

网友C:
楼主思路清晰,但估计找这些件也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的這種方法。

网友:
报警的要查屏显卡和北桥,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感谢分享  遇到了  少了很多弯路

网友:
有没有报警声的表,这样到时候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原件可是没有表示,你是怎么找到的呢              这个小电阻的呢
还请赐教

对比图纸,上面标注到南桥AD5,桥是有标注的,就在桥的坐标AD.5附近找就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路清晰,但估计找这些件也花了不少时间吧

根据桥的坐标有标注,还是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