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F40闪屏求助

楼主(2018-02-24):
换过CPU 内存 屏  硬盘

网友:
大侠,这个是E40  我都没见过F40的机器,冲着标题进来的,这机器显卡爱出毛病

网友:
看着像显卡或显存花屏啊。。。。。。。。。。。

网友:
像显卡或显存导致的花屏,如果能开机可以按F8进入安全模式,先把显卡驱动卸载试试

网友:
先热热显卡看看。。。加焊能顶2个月

网友:
外接都花屏就确定是显卡了

网友:
把主板也换个试试,还有屏线。对症下药

网友:
可以先用风枪把芯片加热,确认故障再拆下来重新做

网友:
显卡显存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卡通病。

网友:
显卡集成在CPU上的   换过CPU问题依旧 所以显卡应该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