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一体机b320i求助 不开机

楼主(2018-02-24):
联想b320i 开机屏闪一下  通电风扇都转  主板CIH61 V1.0  四个BIOS刷过   显卡加焊过  apl5930换过  还是不亮机
   BIOS都刷了很多个了

网友:
不是啥问题刷BIOS都能搞定的,主板能否正常工作,关键点电压是否正常等这些问题先排除下。

网友:
乱修都能开机了,那就神咯,供电、时钟、复位、PG、信号,逐一查看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显卡旁边那两个八抓鱼其中一个1.2V芯片有问题吧,不知道你所说的屏闪一下是背光亮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显卡旁边那两个八抓鱼其中一个1.2V芯片有问题吧,不知道你所说的屏闪一下是背光亮闪还是暗屏,仔细观察下有没有显示

网友:
这个机器印象中修到郭 你查一下显卡供电那一块  具体位置不记得了

网友:
联想一体机很多都是显示暗屏,那个小的高压板故障,以前碰到过蛮多这种情况,你可以先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