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桥供电芯片

楼主(2018-02-24):
这个芯片为桥供电芯片   内部可能集成了场管  输出2.5V的桥供电  芯片型号是AMCG288   有12只脚
那位大神有芯片管脚定义啊!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Asus H110M-K 点位图

迅图科技 shop281942497.taobao.com

网友:
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找脚位定义了

网友A:
2.5v这个是ddr4的一个2.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这个是ddr4的一个2.5v供电

这个不是DDR4的内存供电  disi第四代内存供电是1.2的才对  再说这个芯片是输出桥供电不是内存供电

网友:
华硕的麻烦,图纸没有,修都 .不好修啊

网友:
华硕的麻烦,............................................................

网友:
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2.5V是给DDR4供电的。DDR4有三组供电,一组2.5V,一组1.2 V,还有一个0.6V的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