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不触发,有待机3 5V

楼主(2018-02-24):
    开机键上有3.3,短接为0V,但是电流一直为0V。有待机3 5V,下一步需要查哪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EC的开机条件一个一个的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开机条件一个一个的查

能说的具体些吗,我是菜鸟……。

网友B:
这触发的条件都不查,就说这个,建议直接换板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直接换板是最好的选择,随便碰的话。除非是通病。不然几率不大。

网友C:
查看看LID 有没有3,3 .在刷个BIOS看看 也许能好

网友:
待机电流为0,首先待机条件都不满足,查保护隔离

网友:
休眠信号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看LID 有没有3,3 .在刷个BIOS看看 也许能好

Lid是查这里吗??Lid有3.3V,不开机和BIOS有关系吗?以前碰到过不触发的,刷bios没一个好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触发的条件都不查,就说这个,建议直接换板

查南桥还是EC的触发条件,我是菜鸟。

网友D:
先看图纸 测条件  一步一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看图纸 测条件  一步一步查

关键不知道怎么一步步查啊,嘿嘿。能说的具体些吗??

网友:
不加电,而且待机电流为0,和bios有关系吗?不触发的,我刷bios的没刷一个好过。

网友:
换板子吧难得搞哈哈。。。。。。。。。。。。。。。。。。。

网友E:
看IO工作条件呀  南桥

网友:
要查的可多了,不好一一说明,建议多看看触发原理在下手吧

网友:
有没有人会烧鸡大法啊,怎么弄,教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IO工作条件呀  南桥
现在发现给EC供电的,3V没有,3VPCU有3V,这个供电的3V是哪里给的呢。

网友:
在线等待中,请高手指点一下思路,这个11脚没有3V,是不是不对啊,这个3V不知道是哪里出来的。 这个3V是这个图上说的SLP_S3吗??

网友F:
刷个BIOS看一看哦,看行不,先试一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个BIOS看一看哦,看行不,先试一试吧

好吧。再刷一次,我刷了好多不加电的,没一次刷bios好使过。

网友G:
查EC所需要条件,,查BIOS第8脚,有没有供电,是否参与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EC所需要条件,,查BIOS第8脚,有没有供电,是否参与触发,

EC有二个,其中一个有3.3v,南桥边上的bios没有电压。EC的供电和复位有,时钟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刚才把BIOS也刷过了,但是还是不触发。下面该查哪里呢??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都有哪些呢??????

网友:
查下EC的条件啊    看看信号都正常不正常

网友:
EC的开机条件一个一个的查  .................................

网友:
现在发现15V不正常,这个15V怎么出来的呢? 现在才12V多。

网友:
开关有没有电压,有没有跳变呢。都要看

网友H:
简单写了一下,不全细节自己翻图纸
                      VCCRTC:从目录找到桥,搜素VCCRTC脚,找对应的名称,然后追查来源。
                       RTCRST#:从目录找到桥,搜素RTCRST脚,找对应的名称,然后追查来源。
                       32.768KHZ:从目录找到桥,搜素RTCX1脚,再追查来源。
                       公共点:①任意上管D极就是公共点,追查与毫欧电阻相连即是来源;②直接搜charger。
                       EC待机供电:从目录找到EC,查VCC0/AVCC/VCCA/VSBTY对应的名称,然后追查来源。

                    桥深度睡眠的3.3V电源:从目录找到桥,搜VCCDSW3_3脚对应的名称,再追查来源。
                    桥深度睡眠电源好:从目录找到桥,搜DPWROK脚对应的名称,再追查来源。
                    桥浅睡眠5V待机电压:从目录找到桥,搜V5REF_SUS,找到对应名称,再追查来源。
                    桥浅睡眠3.3V待机电压:从目录找到桥,搜VCCSUS3_3脚对应名称,再追查来源。
                    RSMRST#:桥ACPI的复位信号3.3V(待机电压好),从桥搜RSMRST脚,找到对应名称,再追查来源。

                   ①桥要收到PWRBTN#信号。查找方法:从桥搜PWRBTN,再追查信号来源。
                     ②桥收到PWRBTN#后,发出SLP_S5#,SLP_S4#,SLP_S3#控制SUS电和RUN电产生。
                      查找方法:搜桥的SLP_S5或SLP_S4或SLP_S3,换个名字,查找去向。
                      如果支持AMT,还需要查SLP_A#去向。

网友:
你这个第一步必须刷BIOS,可能性最大,BIOS当然参与触发的,刷了BiOS还不行,就下图纸查IO和南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有3V..5V就好修多了,谢谢楼主贡献

网友:
引用 网友H:
简单写了一下,不全细节自己翻图纸
                      VCCRTC:从目录找到桥, ...

现在15V只有12V对,是不是不正常啊,还没到EC这呢?

网友:
南桥加热下看看,是不是南桥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看LID 有没有3,3 .在刷个BIOS看看 也许能好

EC上的LID22脚有3.3V,BIOS也刷过了,不好使。现在就是发现15V变成12V多了,就是不知道这个15V是怎么升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