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820-2936 正常开机 CPU供电管发烫

楼主(2018-02-24):
A1278  820-2936 正常开机  CPU供电管发烫 如题 机器短路  CPU供电管烧。。。  更换后正常开机。。但是管子发烫  和联想铁壳子类似的情况  用一段时间后 管子再次短路!! 无断线。。。 请教!!!!

网友:
更换过 所有关联滤波电容  更换了CPU供电芯片   更换了所有的CPU MOS管!

网友:
铁管是原型号换不

网友:
那一路的芯片电容  场馆都换掉 保险

网友:
这个机子又不是用的铁壳,烧上管还是下管?不会是一起烧吧,

网友:
是复合MOS管。 上下管集成 本来想改成普通管看看 但是多出一个数据脚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事?一般看芯片周围电容

网友:
哎 我的电脑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a1398 过年玩几天回来后无法开机  现在是 充电灯先显示绿色  几秒后变为橙色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不行就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全部换掉,               如果还不行有很大可能CPU内部微短路了

网友:
机器已经放置半个月了 都懒的彭他了。 过几天再看看

网友:
我今天也维修了个 老烧cpu上下管的板子  还没维修好

网友:
兄弟 都在研究研究 有结果了  上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