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BM-E修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8-02-24):
华硕A55BM-E修不出内存供电。内容请参图上面的说明。敬请各位老师帮助老朽 这板。

网友A:
不出内存供电查内存供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内存供电查内存供电芯片的条件!

不是不出而是太低。0.85V,正常最低也要1.2v以上。取掉PL511,进端1.5V 很稳定的。上PL511后,后面全0.85V。经过换后电路,乃找不到是那里拉低的。所以求助于大家。

网友B:
换过内存供电芯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内存供电芯片没有。。。。。。

PQ511,PQ512,PU501,都换过,还是全新的换的。

网友:
有八脚超频小芯片嘛,有就先去掉再说啦

网友:
这种电压低的估计 要用波波才能搞定 不然二片同样的打值也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华硕主板不是排阻问题多吗

网友:
修主板越来越没信心了,有收不上钱

网友C:
pl511是内存电压芯片吗?如果是,那他的引脚就是,一脚输入1.5v 二脚接地 三脚ref  四脚输出0.75v   5-8脚都是5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511是内存电压芯片吗?如果是,那他的引脚就是,一脚输入1.5v 二脚接地 三脚ref  四脚输出0.75v   5-8脚 ...

PL511是电感,那明标着L。取掉电感,这里1.5V很稳定,说明前面没问题,问题在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PL511是电感,那明标着L。取掉电感,这里1.5V很稳定,说明前面没问题,问题在后面。

换个CPU试试。换个CPU试试,字数字数。

网友:
你这说的太简单了 我们都不好帮你解答啊

网友(2018-04-27):
楼主修好了吗??我刚好有一片一样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