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电压输出正常但有高频尖叫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8-02-24):
出现高频尖叫其实除了开关变压器有问题,

就是主开关部份不平衡所至。

例1: 一个电源通电就有高频尖叫。这主要是辅助电源电流负反馈电阻到控制三极管之间的反馈电阻变阻所至。高频变压器有问题的一般比较少。

例2: 短接绿线,风扇转,但有尖叫声,这种情况主要就是主开关部份不平衡,电阻,或二极管有漏电现像。

曾经修过一个是两个推动管其中有一个推动管的C极的偏置电阻变阻,

还有一个是连主开关管的其中一个二极管漏电所至。

例3: 有尖叫声有可能是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变质所至,这个很多朋友一定遇到过。

待机电源的电流取样电阻过小也会造成尖叫.TL494的12脚供电脚电容失效,造成滤波不净,负载重.

总结,很多新手出有电源电压输出正常,但有高频尖叫声就束手无策,希望本人这点小经验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有高频尖叫的电源,一般都不太稳定,以后用你的方法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谢谢你分享的宝贵经验,收藏复制下来了,下次遇到了按照高手你的方法去试验一下,谢谢你。

网友:
最近有两个电源都遇到尖叫声,束手无策,但是输出又是正常的

网友:
空载和负载时尖叫的频率和响度都不一样,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