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断电的疑难杂症求助。度娘谷哥搜索都无结果。

楼主(2018-02-24):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在去年夏天一场雷雨后第二天一早开机电脑就出现开机一半就断电关机的情况。后来断电放置一段时间后又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时不时进入睡眠模式就会断电关机。
到去年底12月份电脑又开始开机断电关机,切断电源一段时间后可以正常开机,但是用个个把小时就会突然断电。

然后又是开机一半断电进不了系统,同时电脑无法进入睡眠模式,一进睡眠模式就断电关机。经过排查更换了主板电源控制芯片后故障排除。

本以为问题解决了,结果这个星期又开始进入睡眠模式断电关机了:

1、电脑关机一段时间,可能在40-80分钟。开机使用一切正常,可正常睡眠。
2、使用30-60分钟左右,再进睡眠模式会出现断电关机故障。
3、如果不关机放置一段时间,而是直接重启,故障依旧。

这种情况就和去年夏天时候一样初次出现故障时候一样,我很担心再次烧主板的电源控制芯片。因为电脑电源找不到替代的,而且开关机使用均正常。所以目前唯一没有排查的就是电源。

在此求教各位老司机,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这种情况是电源的故障可能性大吗?还是主板暗病(之前跟换电源控制芯片后在维修处把主板换到另外台电脑上,测试了将近1周没有任何断电情况,包括睡眠断电。由于是别人测试的,不敢保证故障测试操作和我一样。)

电脑是:MAC PRO 台式工作站。(确实很难搞到替换部件,尤其是电源和主板)

网友:
求有经验的大大支个招,开关机,加外设都正常。就是睡眠模式会断电关机。而且还是时好时坏。

网友A:
休眠S3以后后就断电?可以查查S3后正常应该开的电为什么都一起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S3以后后就断电?可以查查S3后正常应该开的电为什么都一起掉了。

非常感谢您的支招,刚开机是可以正常睡眠的,就是用个几十分钟就开始睡眠断电。我拆开查看电容也没有鼓包等现象。

网友:
这种问题本来就不好找问题所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