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咖,师傅们指教

楼主(2018-02-24):
本人小白,只知道三极管BCE,请教主板上管教标着A,K的,A,I,O的和A,R,C,的是什么原件,(见图圈中)谢谢。

网友A:
看配件什么型号,上网查看看是做什么作用的就行了,我就知道第一个是三端稳压,A是AUTO    I是IN   O是OU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配件什么型号,上网查看看是做什么作用的就行了,我就知道第一个是三端稳压,A是AUTO    I是IN   O是OUT

A是adj调节的意思 用两个电阻串联接地拿来调节输出电压的,第二个是双二极管  第三个那个应该是三极管 至于是什么样性质的三极管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可以测试出来了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一并再次谢过,学无止境。

网友:
学习学习,之前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呢。

网友:
I输入 O输出  A 控制  应该类似1117的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