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无法设置时间

楼主(2018-02-24):
今天遇到一台苹果自动更新时间 更新不了,手动设置年份只有1970年 选择日期也不能选择  自动弹回1月1日 每次开机时间都会变回8点 主时钟换了 也升过级了  但是还是不行   请教下高手  谢谢

网友A:
打电话上网正常吗?如果正常感觉像软件问题,可以的话刷机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上网正常吗?如果正常感觉像软件问题,可以的话刷机试下。

刷过机了  最后还是看了下主时钟 原来主时钟到电源有条线断线

网友:
刷机试一下看看

网友:
感觉软件方面原因比较大

网友:
手机好了没有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