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700 i7 LOL SKL MB 15221-1 合成BIOS

楼主(2018-02-24):
在论坛小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 ,要不不显示要不没有无线网卡。 合成OK 。小新700 i7  LOL SKL MB 15221-1 合成BIOS 。

700 15221-1淘宝.zip

网友:
淘宝合成的,机器已经修好了。。

网友:
好的,谢谢你提供,刚好有一台机器无显示,电流跑1.4``1.2```1.1就不动了。

网友:
原来是双网卡都检测不到 刷了你的 直接不显 不解。。。。。。

网友:
你这个bios是用编程器刷还是在?

网友(2018-03-28):
此BIOS不要下 没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8193-1-1.html 这个有用也能解决无线有线没用的情况,就是电池开机会报错。

网友(2019-03-17):
有一台开机0.45 刷过BIOS没反应,找不到电路图,CPU有2组电压都没有

网友(2021-03-01):
我给你们用编程器备份个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