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400 换屏幕闪屏,

楼主(2018-02-24):
s400 换屏幕闪屏,请问怎样刷屏幕码片程序

网友A:
刷需要有相关设备 也可以直接换码片

网友:
把原来坏屏的换到新屏上就行了。比刷简单多了

网友:
拿到买屏的地方   叫他帮你刷下  一般就可以的

网友:
刷主板BIOS                    我搞过

网友:
直接换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屏问题,先兑换马片看下,找个好的看下

网友:
是屏坏的吧,换个再试试。。。。。。。。。。。。。

网友:
淘宝有原装屏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需要有相关设备 也可以直接换码片

直接换原装屏幕码片 都不显示了。。。。。

网友:
解决了,刷主板的bios 解决的, s400  刷s300  不闪了

网友:
换码片最简单,或者你买专业工具。。。

网友:
坏屏换过来就可以了啊,要不就是你换的不对

网友:
huange芯片或者刷一下就可以。不匹配而已

网友:
换屏幕叫成吧,X宝搜下自己就可以

网友:
可以直接对换芯片

网友:
刷bios也能解决  学习了

网友:
主板的bios这种封装都的焊下来刷写

网友:
直接换码片得了,简单,但焊接要注意,嫑伤着屏

网友:
淘宝有原装屏卖  ,通常选择都是三星的屏,其他屏我用过3个月就白屏了

网友:
买来的屏幕还是   别的机器上拆的屏幕啊

网友:
有种屏线,专门可以连接编程器读取程序和更新程序,很方便!

网友:
直接换码片就可以

网友:
我感觉新屏是坏的,,,,,,,,,,,,,,,,,,,,,,,,,,

网友:
fdsafasg
直接换码片得了,简单,但焊接要注意,嫑伤着屏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