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200H笔记本电脑改WIN8没声音

楼主(2018-02-24):
客户去电脑城卖电脑的地方装的系统 ,不知道怎么设置的U盘不启动,系统没装进去。接到机子先设置BIOS U盘启动搞定 顺利装上了WIN8系统,就是没有音频设备。考虑到机子太新了有可能是系统不兼容,又装了个WIN10进去了,还是没有声音,驱动精灵,360驱动大师个个都试过了还是没有声音,下官方声卡驱动还是同样的问题,客户好说话,说没关系,过完年找售后,可是没搞定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的饭碗,让客户等等再试试BIOS恢复默认还是个不行。办法想完了没招了!新机器声卡出问题的几率不大,键盘上的音频开关都试过彻底没法了。有遇到过的兄弟说一声,共同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用安装版的 试试 不感觉还是 系统的问题

网友:
没有声音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你要测试下声卡芯片有没有工作。插上耳机有没有声音,还有声卡的驱动有没有装好,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查光是在这里发贴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恢复BIOS恢复默认,可能光驱,用USb外置光驱安装原版试试

网友:
华硕就是什么奇葩问题都有,换了系统触摸板用不了键盘用不了超多

网友A:
上ASUS  官网 下驱动 重新安装应该就可以

网友:
你查查 原装是什么系统  可以联系售后 要驱动

网友:
插上耳机听下有没声音,如果没有可能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Z开头的处理器,都是要先安装芯片组驱动才会显示音频和显卡的,有些还只能32位,64位的根本不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ASUS  官网 下驱动 重新安装应该就可以

      驱动全是官方下 没搞定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