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 NM-A361 电流跳变不开机

楼主(2018-02-24):
原来碰 到过这种问题,都是BIOS的问题,电流开机  0。4  0.5  0.6 来回跳变,在论坛下来4个BIOS都不行,有 的BIOS电流一样,有的停到0.5A 不动,这种情况还是BIOS的问题吗,还 是 有别的毛病,没有思路了。

网友:
在不  有没有  cpu 背面的高清图   我的现象更你一样    你换下内存试一下   应该是不过内存

网友:
看看是不是U的问题吧,我的机器是0.1不动了 图纸太贵了

网友:
BIOS的几率稍大,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型,没有就换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