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开机 隔离不出电压

楼主(2018-02-24):
海尔简爱7G-3,找不到图纸和点位上图

上电电流

隔离保护
公共点阻值5百多
Q1的 G、D、S 都是18.3v
Q2就不出电压了0v但是G极是18.3V
断开0欧电阻还是0v
Q1/Q2都换过还是OV

隔离芯片
型号:BQ24753A

我是小白,求大神指点一下,已经蒙圈了!

网友A:
先按vin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万用表按住Vin测试点插电量,如果插电瞬间有19V往下降,一般是BQ753的检流有问题。两样都排除就换BQ75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按vin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万用表按住Vin测试点插电量,如果插电瞬间有19V往下降,一般是BQ753的检流有 ...

BQ753的工作条件能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Q753的工作条件能讲一下吗

查信号ACDET  与ACOK  3V电压是否正常,查芯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