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i坏了3年了....不知道咋回事,求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2018-02-25):
2010年买的小黑,也陪我用了几年,主要里面还有些照片什么的。
坏了两三年了,一直也没去修.....
我记得是突然有一天就坏了,启动不起来,开机屏还是能看得见的,但是安全模式啥的都进不去。
狂按F8以后,显示了一个错误,一顿百度以后,我以为是我键盘坏了,把F8拆了还是不好....
求大神指点,是不是主板坏了呀?

按开机键,有反应的,各个指示灯也亮了

进入如下画面

但是接下来就是这种灰色的屏幕了,按什么都没反应。 尝试过bois之类的,但是因为也不是很会..... 都没有办法解决.....

请问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大神么? 这电脑还能抢救一下么? 主要桌面一个文件夹里面还有好多相片啥的.....

先谢过大神了!!

网友A:
BIOS或者PE能进去吗? 这种情况就得一步步排查 首先BIOS 外设  声卡  网卡  南桥  也可以拔插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或者PE能进去吗? 这种情况就得一步步排查 首先BIOS 外设  声卡  网卡  南桥  也可以拔插内存试试

谢谢大神!
bios能进去的。
不知道上海哪里有修电脑比较靠谱的地方?

网友:
不专业的话还是到店里找人修吧。免得弄丢资料

网友:
这都是神机啊     修起来好用的很

网友B:
LZ试一下PE能进吗,如果不能进PE的话有可能是硬盘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试一下PE能进吗,如果不能进PE的话有可能是硬盘坏了哦

谢谢!
请问PE怎么进去呢?
感谢大神!

网友:
资料在硬盘;里面的,只要把硬盘 拆出来。。。 用移动硬盘盒子  就把资料 考出来了, 机器不要就扔了。。 或者送给我。。。OK

网友:
给我寄过来,保你资料周全

网友:
我也有一台X200,升级了BIOS和ME固件,还是非常好用。

网友:
能进吗,如果不能进PE的话有可能是硬盘坏了哦

网友:
BIOS了一进去吗      硬盘  测了吗

网友:
是进不了系统还是别的问题?没写清楚吧

网友:
拆硬盘拷数据啊,笔记本是有背光没显示吧,显卡屏线屏

网友:
主要是看下报什么错,如果是2100错误,那就可以去数据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