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喜B75M-D3V有时正常有时掉电

楼主(2018-02-25):
今天同行拿了片技喜B75M-D3V,刚开始就掉电,跑00
就掉电重起。试着试着又是正常了。掉电的时候没有
CPU供电。EN。集成供电都正常。VTT.VCCSA也正常
都有电压。IO输出电源好信号。3.3V也是正常。就是
没有CPU供电。集成也换了。修到我不想修了。不知
各位有没有修过这样的形象。上I5正常显示后。关机
再开就老掉电00.上G530就得试好几次才会在开机的
时候掉电。

网友A:
温控看看    有时候,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看看    有时候,会引起

温控电路很少修过。也不知道从什么信号查起,大神请指点一下。要怎么去查修那个温控电路。

网友:
是2.0版本的吗?R99,TR64,R191,R189,R112,R113,R384,R23这几个电阻阻值量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把图片拍上来

网友:
我不会修板子,但是这里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棒,有必要学习学习

网友:
不小心点错了
CPU供电没有好难折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