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dqs training failed on previous boot(散热器故障)

楼主(2018-02-25):
        联想一体机(B31R3)不能进系统,屏幕左侧出现一竖行H,开始怀疑内存故障,结果不是。启动过程中报错信息为dqs training failed on previous boot,(大致意思是内存速度过高,要求重启设置降低内存频率)有网友说是检查内存或设置bois,结果发现根本进不了设置界面,按F1后就停在WAIT....至此有点没有方向,后来发现CPU上面的铜管烫手,风扇飞转,而铜管的风扇一侧却是冰冷的,吹出的风也不热,是不是散热器铜管传热效果差,于是找了一个旧的台机铝散热器,涂一层硅脂压在CPU上的铜管上,开机,机器顺利进入系统,至此故障原因已非常清楚。  分析:1.散热过差,CPU降速运行,因此提示内存速度过高,不能进系统。
             2.散热器的故障不时出现,本人已遇到多例散热器引起的故障,不要认为风扇正常散热器不堵就万事大吉啦。
             3.本人判断散热器(铜管)故障的方法是:CPU只要热的烫手,风扇出风口必须是热风,否则就要注意散热器的问题。
             4.铜管内部有对流物质参与散热,并不是单纯利用铜的导热性,这些对流物质泄漏,就会导致上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