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NIKON电池充电器 电路图,

楼主(2018-02-25):
NIKON电池充电器突然不充电了  指示灯不亮,

网友:
感觉你应该要上一下图片,好让人知道你这坏的板是长什么样子,毕竟,现在的产品同型号,但是里面的配件却是不一样,你的求助信息太小。

网友:
打开看看,应该不会很复杂的!一般可能都是整流可能有毛病!

网友:
已经修好  是里面的一印制焊盘断裂 补焊就好了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