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 掉电

楼主(2018-02-25):
型号:ASUS K42J
故障现象:不定时掉电
经测试开机正常能进系统,过十分左右掉电了,再次触发直接掉电,等机器放一会以后又可以开机进系统,发现风扇狂转,此时怀疑南桥故障,但是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刷个BIOS,测试故障没变,直接加焊南桥故障有所变化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也可以进系统但还是掉电,直能换南桥了,可手上没有HM55只有HM57(在此感谢迅维网及各位同仁)于上直接上HM57更换好后上机电流跳变屏没有显示。此时再次刷BIOS后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到此维修完毕。
有图为证:

在此上传BIOS(内存贴纸为K42JE)

网友:
内存贴纸为K42JEc.那後面的()裡面的字沒關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