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58V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02-25):
ONDA A58V VER1.00 不通电.按不通电挨个检测,目测主板无任何烧坏和短路,再检测CPU,桥,内存电压电压无短路,然后测通电条件,主板电池电压3.0V,开机排针电压3.0V,晶振两针电压分别为0.5/0.1V。此板IO为NCT5532D.测29脚PSIN#电压3.0,触发开机脚有3.0-0-3.0跳变。30脚PSON有5V,不过此电压一直处于水波波动现象。RSMRST#南桥待机好信号3.3V高电平正常,31脚SLP_S3#电压为0.此脚为桥发出的上电允许信号,正常时应该为高电平。排除连线开路后,仍然为低电平时是不是就表示桥损坏后无法发出此信号了?

网友:
AMD还有一个1.2V待机也等查一下..............

网友:
有时候,32.768也会引起

网友:
这种IO好像很少见到的样子,还是平时自己没有注意到。

网友:
测下南桥1.2V电压正不正常!正常就是桥坏了

网友:
我不会修板子,但是这里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棒,有必要学习学习

网友:
已经更换过晶振,IO,故障相同。试过用30脚的PSON#高电平,给31脚SLP_S3瞬间短接后能通电,无显示,还是怀疑此板桥损坏。

网友:
更具您的描述好像和桥有关啊,查查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碰到过好几个这个io不触发,加焊下好的,莫名其妙的

网友:
感谢楼住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我还没见过这样的IO   你这个是单U单桥的吗    我感觉缺少了什么  想不起来

网友:
这么容易就判桥死刑了?   点开关后 IO 28脚发给桥的PSOUT有没有跳变? IO发给桥的RSMRST是否3V高电平?  RTCRSR与CRTCRST是否都为3V高电平? 桥的待机供电是否正常?  桥没发出S3你就要判桥死,这样不对的哈

网友:
换个5532吧,昂达A78系列的碰到过坏了几个!换了就好

网友:
SLP_S3#是由桥发出给IO(应为持续高电平),再由IO发出PSON#(持续低电平)拉低电源绿线

查下桥发出SLP_S3#连接到IO的多少脚,看IO收到这个高电平没有。

网友:
桥的待机电压1.2v查查有没有

网友:
  要么桥坏 要么桥的待机电压没满足

网友(2018-04-06):
楼主修好了吗 具体什么问题 回一下我们  谢谢

网友:
28脚高低高正常吗  正常31脚挑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