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p61-s3 V2.0不过内存又一处毛病

楼主(2018-02-25):
拿来开机,现象是跑2个码就重启,拔掉内存也一样,不过内存。量SMBCLK  0.17V 对地值783  SMBDATA  3V  对地值535.这板子有通病U19,就是图2.拆了还是不行。感觉是断线了。一路跑《这板子没点位,反正我没找到》在4图发现敌情。一条线居然不通阻值1227,用40放大镜看都看不出来的断线MMP。最后5图亮机。这问题第一个发现,反正我没看到论坛有。新年贡献给大家新年大家有发财

补充内容 (2018-3-6 13:40):
很多人找不到位子,在3图右下角,4图很明显的白线

网友:
lz用心了,领教了。加油2018年,祝愿广大维修人员发大财

网友A:
楼主断线怎么修好的?飞线?:daizhi:

网友B:
楼主断线怎么修好的?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断线怎么修好的?飞线?

图4不是用线连上了么,一条线两端有1000多阻值,连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断线怎么修好的?飞线?:daizhi:

图4不是用线连上了么,一条线两端有1000多阻值,连上就行

网友C:
写的好简洁啊,哪里断线到哪里,都没有写清楚啊

网友:
楼主有心了楼主有心了楼主有心了楼主有心了

网友D:
楼主断线怎么修好的?飞线?                          楼主断线怎么修好的?飞线?                          楼主断线怎么修好的?飞线?                          厉害、1

网友:
有可能是装机的时候碰到了 我上次修过一个机器PCI-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好简洁啊,哪里断线到哪里,都没有写清楚啊

图片很清楚了啊。图3大概位子,图4具体位子,一根这么亮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断线怎么修好的?飞线?                          楼主断线怎么修好的?飞线?                       ...

跑线呗,一路跑线,那里不凤鸣就是哪里断了

网友:
SMBCLK 断了线

网友:
修这种不过内存断线还要跑线就是要有耐心,LZ修的不错

网友E:
嗯 我也赞同楼上的说法,跑线是个苦力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我也赞同楼上的说法,跑线是个苦力活

这个地方没有腐蚀痕迹,用放大镜都看不出断线,确实跑死我了

网友:
有个示波器,就能看的更仔细了.现在很流行这种测试卡么?

网友:
就冲楼主这份耐心,就得点个赞!没有图的情况下,跑线查出问题来,真的要耐心!目前手上有一张杂牌A880主板,无有供电,无PG,无复位我都不愿意追线。。。。。。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2018发大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