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HP G4 1016TX 二代I3 独显 上电0.170不动维修

楼主(2018-02-25):
昨天接到一个HP G4 版号DA0R13MB6E0  客户描述按开机键屏幕不亮,接过机器上可调电源,裸板上电触发到0.170电流不动,也不重启,也不掉电,这各电流第一反应肯定不会有CPU供电了。先测量一下转成电压吧 测得1.05V.  1.8v  3.3V 5V,都正常,刷BIOS一样,那就安心上图纸吧,二代时序是当所有电压都 OK 后(除 VCORE),各路电压电源 IC 发出结合给到EC,EC会发出PWROK给到PCH(PWROK APWROK
基本相连),通知此时整机电压 OK 如图就是93脚EC PWROK 经上电测得这个脚0v,不对呀,正常应该是3.3V ,那就应该是有的转成电压没有发出PG, 还是转成电压有的不正常,挨个PG信号测试,最后测到这个供电发现疑点这个+VCCSA 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0.8V 现在0V 测得下管G极有5V电压,明显保护了,测得上管G极S极击穿,果断换了一个上管,上电测试,电流刷刷上去了,接屏亮机。维修结束。总结故障是缺少管家供电导致PG信号不产生,从此引发南桥不读BIOS[[[[ 在收到 PWROK,APWROK,DPWROK 后会使 25m
晶振起振,随后 PCH 会发出 CS#选中 BIOS 并读取 BIOS 程序配置相应 GPIP]]],导致CPU 无供电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各位给加个分吧,不扣自己分的,发帖不易,再次谢谢了。

网友:
这维修有技术难度,楼主技术成熟啊

网友:
对于技术贴 我从不吝啬加分   已加

网友:
好,基本原理吃透是维修迅速的关键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效率很高~上下管一起换一定会更好吧

网友:
分析得很到位,看得出基本功扎实。

网友(2018-10-11):
原理精通维修得心应手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一针见血

网友:
主板维修思路很重要,值得学习,

网友:
原理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支持!!! 这个机器温度高 独立显卡的 显卡坏的特别多 温度还高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一般 都是上下 一起换的  不然 怕 不稳定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高手,会看图子的人就快~~!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