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无线路由器主要看哪些参数?

楼主(2018-02-25):
50 块的就平时在宿舍或者家里玩平板的时候上下网,买个 50 块的无线路由器够不够?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买个路由器“用一用”。那么关心的参数无非:
1. 价格
2. 802.11n(150M or 300M)
3. 天线增益( x dbi)

如果你是想买个路由器"玩一玩",那么关系的参数就是:
1.  价格
2.  cpu频率,基本决定路由器的NAT性能,虽然之前bcm的芯片占用率很高,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atheros的划算。
3.  内存大小,多多益善
4.  Flash大小,2M的跑不起任何基于linux的第三方固件,4M是最起码的,8M也嫌少,16M比较爽。
5.  无线芯片(54M,150M,300M,450M...)。bcm的没有开源驱动,相当不爽;atheros的ath9k的驱动内核集成,不担心驱动问题,性能也OK。
6. 有没有USB口,脱机下载,挂3G网卡,etc....想干啥都行。
7. 天线的增益。。。
8. 内部的做工...
9. 能刷的第三方固件。比如我习惯用OpenWrt,那么只会买能刷OpenWrt的路由器。

=========
发现没有回答LZ最关键的问题,50块钱的路由器够用不。一般自己用用肯定是够用了的
现在买50块钱左右的150M的无线路由器都还是可以的。其实之前的迅捷FW150R MW150等等都还是AR7240  400Mhz的CPU,4M flash 32M的内存,ar9285的芯片都还是可以的,可以刷openwrt和dd-wrt。不过现在的版本是缩水了的 2M的FLASH, 16M的内存,用的vxworks的系统,芯片的集成化更高了,虽然不能刷第三方固件,但是一般用用肯定OK的。
54M的无线路由器的实际无线带宽一般都是20Mbps多一点,无线速度太慢了。
150M的大部分实测和300M的差别不多,基本都有80Mbps以上。

网友:
首先来说说无线路由器都有哪些参数:
    1. CPU型号,主频
    2. 内存大小
    3. flash大小
    4. 无线芯片型号,带宽模式,速率
    5. 天线增益
    6. 其它功能
    7. 外观,大小
    8. 价格

对于一般的用户,只想买一个无线路由器“上上网”,那上面列的可能就只需要关注4、5、7和8.
第4点是重点,现在家里使用的无线设备太多,手机,pad都要wifi,选购时重点看所支持的无线带宽模式,速率等。

无线路由器所支持的协议决定了它的传输速率。通常所说的11g,11n都是指支持无线802.11g,802.11n协议。

11g传输速率为54Mbps,11n可以达到300Mbps,通过MIMO、OFDM技术,甚至可以达到600Mbps。

目前市面上普遍的路由器都已经支持无线11n模式,最近很多路由厂商都推出了11ac无线路由器,
11ac支持双频段,即2.4GHz和5GHz的混合,其传输速率可以1000Mbps,上网更加畅快。想了解更多
无线协议及传输速率的同学,请自行脑补。

天线的增益会影响无线信号的强度和覆盖范围。如果家住豪宅,那就需要选择天线增益大的,如果没办法看到天线的增益,那就粗暴一点,看天线的数目吧。

第7点和第8点也是购买时会考虑的,谁会愿意花钱了买个长的丑的路由器呢?在这个看脸的时代,如果性价比高,长得又好,那还犹豫啥,果断买下。对于性价比,如果前面提到的参数都差不多,价格便宜当然更好(价格差异会在外观和材料上)。如果TP-Link的路由器和水星的路由器参数配置相当,水星的路由器性价比会更高(实际上两个出自于同一厂家)。

楼主问50块钱的路由器,绝对够用了,我家就用这个价位的,我不会告诉你我用的就是水星的。

对于路由器爱好者,想自己买回来烧个openwrt等开源的路由版本倒腾倒腾,那就得重点关注上面的1、2、3和4。flash和内存的大小当然多多益善,CPU型号很关键,因为不是所有的路由器型号都有开源的ROM版本可以刷,最好上openwrt官方论坛,看看支持哪些路由器型号。针对已支持的型号去买会省很多事。最近好多小伙伴都在玩openwrt或dd-wrt,有兴趣的可以一起多交流。

至于上面提到的第6点,其实对于一般家庭用户,路由器的功能已经非常多了,多到大部分的用户都不知道怎么设置和使用它。当然,也有很多用户想要的功能一般的路由器没有做,因此就有了很多爱好者自己刷机,市面上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智能路由器。一句话,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合适的产品。

希望上面写的有所帮助,有的必须给赞阿!

网友:
这个问题提的蛮好

因为大多数人买路由都是凭感觉,所以就会有人极端的说TP-LINK很稳定,也有人说这个牌子超级糟糕。
那么作为普通用户到底该怎么选择路由呢?
前面 @MickeyC写到的答案更多体现的是物料方面的细节。不过看物料之前,还要针对自己的使用需求来做调查才是,当然了,他的答案中所提到的360路由物料的确好,产品也很适合大多数家用环境,但是不光是说360路由,而是面向市场上所有产品分析的时候,应该考虑以下应用诉求和性能参数指标:

  • 是否有需要有线千兆局域网
  • 大量无线设备同时工作
  • 大宽带下(这里特指100M宽带)的高负载稳定性
  • QOS性能
  • 软件易用性及其后续更新支持(安全支持)
  • 硬件方面特殊需求(例如可以使用Micro USB供电,这对很多大学生而言是非常实用的设计)
  • 软件方面的特殊需求(实现特定的功能,例如锐捷验证亦或是针对网络设备的学习等)

这七个方面有所缺失的话,的确会有效的降低成本,但是以提速降费政策推广开以后路由器市场快速的受到重视的情况来看,“随便买个路由”的购买方针已经不适用于这个时代了。

抛开具体的硬件方案来谈普通人用路由这个话题的话。在当下环境已经划定了一定的产品范围了——即ASUS/Netgear/Linksys+国内“智能路由”(例如联想Newifi系列、小米mini、极路由)的选择范围。
由于ASUS-Wrt的开源所以Netgear和Linksys的部分机型也可以用到高质且易用的Firmware,即使不考虑用户自行替换Firmware以N L两家的产品力,好过馈线用焊接的TP-Link之流还是没问题的。此外国内众多“智能路由”得益于Openwrt的二次开发,也具备了相对更好的功能性和稳定性,做工方面也好过“传统路由”。在这个问题下谈具体硬件方案对普通用户意义甚微,毕竟家用路由器发展到今天,即使厂商之间有着一定差距,但在FTTH、带机量平均小于30的普通用户面前,这个范围能差到哪里去呢?

网友:
我来唠叨两句吧,怎么看路由器的质量?右边是反面教材,某99块路由。
a) 电路板
安全路由使用了最好的沉金板。锡膏更加均匀,接触更好。另外,真的含金...
成本高于普通电路板的3倍,但是值得。

b) 表面贴片技术
全自动化的产线可以使得良品率大大提升。右边的是手工插件的。

c) 屏蔽罩
金属可以屏蔽无线干扰。大部分JS都会拿掉。如果没有这个,你家的网络可能会经常掉线。尤其是堆在一堆的设备上。

d) 优质晶振
路由器和人一样,也有一个心脏,提供了血液循环所需要的动力。如果心脏不好,那么就会频繁抽筋。

e) 网络滤波器
这东西也决定着你掉不掉线...

恩,就是这样,想问我左边是什么路由的话,我来偷偷告诉你~~~

网友:
按照我的标准:
1、兹磁有线千兆;
2、无线规格兹磁到当时市面上消费级最高水平,兹磁5GHz频段;
3、自带VPN服务器,因为我上班的时候需要连接家里的NAS;
4、兹磁DDNS功能;
5、买回来插好电就不会断电,所以绝对不能死机。(什么TP-Link水星FAST爆裂吧!)

网友:
挑选路由器还是要从主要功能——发射wifi的能力入手。附加功能再新鲜再多花样,发射wifi不给力都白扯。发射wifi的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参数入手:

首先从传输标准说起,就是那个IEEE 802.11b/g/n/ac,这个标准是国际化标准,代表了网络的数据传输率的等级。随着时间推移,科技进步,传输率从左到右依次增大。现在普遍采用802.11n这个标准。也就是传说中的最高传输率150M/300M/450M(大一点甚至可以达到600M,因为它可以兼容2.4和5GHz,后边详述)。如果你的路由器上传输标准是11g而它说自己可以达到300M量的话,打死也不要信,因为11g是54M标准。11ac是最近才出现的标准,它可以通过5GHz频段,理论上能够提供最多1Gbps带宽,最少也有500M。

聪明的你发现没,2.4GHz和5GHz频段是神马鬼。这个参数是路由器的工作频率(无线传输率)。我们现在用的路由器多数是2.4GHz,这个频段技术成熟,具有信号穿透力好的特点,但是呢大家你也用我也用,造成信道拥堵(如果你只是想买个路由器的话,就不用花时间研究啥是信道为啥拥堵了),所以网速就慢了。5GHz则正好相反,传输率高(网速快!),但是穿透性不佳。不过5GHz不是多么新鲜的技能,802.11n可以同时兼容2.4GHz和5GHz(有伪5Gwifi的嫌疑),现在大部分平价路由器都在鼓吹自己的这个双频技术(家用有这个技术已经很够用了),路由器本身可以在这两个频段自由选择,兼容他俩的优点。如果家用选择的话,要求高一点可以多花点银子选个双频的,200块之内这个功能可以有。

参数上来了,不等于你的设备就能用,现在支持11n双频的设备要从ipad5代、iPhone5、三星i9100开始。而支持11ac的当然就更少了,具体型号还要大家看自己设备呃。。。真正的11ac价格也是不菲,至少要400、500元以上吧。

下面我要说的这个参数叫做天线增益,真是很多人都不会看,路由器说明也经常不写的一个参数。这个参数负责告诉你,wifi信号的穿透能力,值越大,穿透能力越强。现在普遍的路由器天线增益有2dbi/3dbi/5dbi,一般做到2和3的都不会写,只有做到5的才会得瑟一下,让你看到。

其实路由器还有一个核心参数,就是它的cpu,据说我这个不抗用的tplink就是芯片与售价不匹配(cpu差)。然并卵,这是个所有路由器都不会特别说明的参数,也无数可参,大家用的厂家型号不同,只有狂热发烧友才能看出个中区别。。。

至此,一个路由器发射wifi的能力参数讲解完毕,下面简要讲解一下大家的新花样。智能路由这里就不废话了,个人觉得凡是将界面友好化了的路由器都给自己扣了智能的帽子。路由器毕竟是家里所有网络的终端,所以一些研发从这点出发企图通过控制路由器控制些其它的什么,比如,路由器自带硬盘或者自带usb口,这样你不用打开电脑,甚至做在单位就可以通过app把电影缓存到家里的路由器上了(比如联想),这个。。。还是有点儿用的。还有一些把路由器跟电视盒子做在一起了(比如华为)。还有其他的一些通过app置入附加的功能,比如,呃,看个天气预报?这些还在不断的开发之中,希望以后有比较好的点子吧。不过如果你不是什么科技试验达人,或者有特殊需求,买路由器的时候这些只顺带一看就好。

网友:
1、芯片及速度(BCM、AR、MTK、Realtek)
2、标准(802.11??)
3、内存:32/64/128M
4、Flash:4/8/16M
6、接口:USB/SD
7、天线:多少dbi
8、第三方固件支持

网友:
速度和稳定,还有信号的范围要大

网友:
20dbm 100mw这两项是国家无委定死了的,咋整也没用

芯片倒是有差别,工艺也有区别,但这真的只关乎价格。

TP你值得拥有,一个不够就多来几个。工业级产品真心不适合放在家里

不是人人都要刷第三方固件的,20M光纤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脱机BT的用处也不是看起来那样大了

网友:
50的路由器,可以买一些小牌子就行了,国内“大厂”(说的就是tp全家),呵呵

网友:
看你的需求,无线速率,支持的频段,以及要有千兆LAN口,当然还有样子,所以Linksys才是最爱。

网友:
是否有第三方固件支持
比如dd-wrt open-wrt

网友:
50块钱几个人用卡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