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A-D2V V2.0关机变重启及2.0USB用不了维修

楼主(2018-02-25):
技嘉H61主板USB用不了和关机变重启第一反应就是USBoc故障 手上没这个板的图纸和点位 论坛有但是分不太够了(所以发帖水点分),只能直接找了,先从后置USB旁边扫荡分压电阻,扫几下发现异常一对分压电阻5V分压出来才0.2V
更换后

换好后USB 都能用关机也正常   主板修复

网友:
捡到钱了 送钱的节奏啊 不错直到病灶

网友:
学习学习!!!直接秒杀啊!太厉害

网友:
原来是usb分压电阻坏导致usb检测不正常 导致机器重启

网友A:
检测不正常不应该会直接关机么,怎么还会在按关机后还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不正常不应该会直接关机么,怎么还会在按关机后还重启。

USB检测不正常就是这样的症状,USB用不了关机变重启,解释不到为什么会重启

网友:
长见识,USB用不了关机变重启,以后能少走弯路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桥收不到USBOC会关机变重启,楼主有研究过吗?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一直都没有留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