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ES1-531 C77Q

楼主(2018-02-25):
各位师傅有谁遇到过宏碁 ES1-531 C77Q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 跪求指导

网友:
希望楼主多分享一些,实际维修案例,支持一下,,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这板子是一体的只有一个芯片 我也上过BGA

网友:
屏线换过了吗,或者就直接干显卡

网友:
就是屏线的问题 客户自己拆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