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PS-M270 亮10分钟自动关机

楼主(2018-02-25):
开机大约10分钟自动关机 STATUS 红灯  不知道什么问题灯泡也换过了

网友:
检查色轮跟点灯板,我有台理光360PJK的就是色轮坏了,更换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液晶的没色轮  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或是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