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清华同方le20cw-d液晶显示器ROM

楼主(2018-02-25):
年前一台二修液晶显示器清华同方le20cw-d 故障不通电,拆机测电源板14.5V和5V都正常,按键面板式触摸式的,触按都没反应,测电压不正常1.1V。
折腾过程就不啰嗦了,最后是主控TSUMU18TR6-1挂了,升压芯片OB3350CP挂了(人为改板挂的)。幸运的是程序rom是好的,随手备份下来
上图

备份的rom LE20CW-D _OK

网友A:
真有高手啊。屏驱动块都能换了。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高手啊。屏驱动块都能换了。高手高手高手

不是屏上面的,是驱动板上。年前的机器比较急拍了照片,发帖的时候发现找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