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348 一体机 经常不显示

楼主(2018-02-25):
各位大师  :
      新年发大财!
      请教各位:  DELL  5348   一体机   经常不显示  。开6次  有一次可以亮     。不 上内存   报一长   3短
装上内存   不显示    不报警。  键盘没有 反应。   不显示时      CPU  供电有  12.2V

主板   :ipplp-rh/th rev:a00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A:
DELL  5348   一体机   经常不显示  。开6次  有一次可以亮     。不 上内存   报一长   3短
装上内存   不显示    不报警。  键盘没有 反应。   不显示时      CPU  供电有  12.2V

已经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5348   一体机   经常不显示  。开6次  有一次可以亮     。不 上内存   报一长   3短
装上内 ...

怎么修复的,可否公布一下,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有的说是CPU供电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性大,或者是屏线没插好

网友:
怎么修复的求告知 以加分 。。。。。。。。。。。。。。。。。。。。。。。。。。。。。。。。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可以刷过BISO试一下看看

网友:
我想怎么搞好的 我手里正好有一台

网友:
你这个问题,换插一个USB键盘,你看不显键盘大小灯可以控制不,要是可以,说明CPU  内存已经检测过,这种好多是BISO问题,刷一下BISO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