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pad2 a1489黑苹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8-02-25):
客户描述开机正常使用,最近定过几次屏幕,强行关机在开机就好了啊,今天有出现这样的问题,结果悲剧了,重新开机一直显示黑苹果标准,一直进不了系统。本想强制给他刷机,结果进不了刷机 模式,现在强制关机也没有反应,目前没有思路,还有拆机检查,有遇见这样类似问题的朋友吗?指点下啊

网友:
有没有摔过,充电正常不,,,,

网友(点评):
客户描述有轻微摔过,但是之后都正常使用啊,现在充电冲一会知己亮起来黑苹果白底,过一面又灭了啊

网友:
要不换个U2试一下

网友:
很怕遇到这样的机器,有时候用户要资料呀

网友:
这种情况还想保资料?能刷机救活都不错了,是不是矿容机?加焊下硬盘。

网友A:
先看下充电电流。不正常的话换个U2,正常的话重做下硬盘,还是一样的话干CPU。这3样都搞了还不行就回头老老实实一步一步查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充电电流。不正常的话换个U2,正常的话重做下硬盘,还是一样的话干CPU。这3样都搞了还不行就回头老老 ...

等会在试试啊
这个思路最后一个没弄,前两个都弄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