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 IH61MA V1.0 H61H2-LM5 V1.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2-25):
客户送一个主板过来维修 不开机,打3V待机有电 打开关脚位没电 打开图纸找到开关脚位 发现开关连着D5 2,D52几个脚位都有电 不想麻烦直接从D52第一脚连到开关上 短接开关,正常亮机

网友:
正在学习中,楼主修的真快:daizhi:,

网友:
常坏的另件,理应备几个家中。装在机器上起一个反向嵌制和保护作用,弃用不妥。

网友:
应该是中间的线路出问题了。。。。。。楼主修机真是果断。有时候,能偷懒就偷懒

网友:
我不会修板子,但是这里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棒,有必要学习学习

网友A:
这么修这块子还有卖相? 客人会爽快掏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修这块子还有卖相? 客人会爽快掏钱?

商家的  没事 修好就行

网友B:
IH61M的??我这风扇能转就是不能启动,感觉没有引导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有时侯只要能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IH61M的??我这风扇能转就是不能启动,感觉没有引导

先放电   在把内存拔了  看会不会报警

网友:
直接换个D52不更好吗!!!!!!

网友:
飞线啊..........................一根线解决问题.

网友:
d52几个脚都有电压,有图纸一目了然 不错

网友:
学习到了,   感谢经验的分享。感谢楼主的慷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当中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修这块子还有卖相? 客人会爽快掏钱?

怎么?  还要玩个花样出来不? 要不要绣朵花

网友:
楼主好手艺,谢谢分享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从图上看你的主板没问题,应该就是哪一条开机线的毛病。
这个真的是必备零件的。

网友(2018-03-29):
虽然样子不好看,但最终的结果是好,修好了才是硬道理。

网友:
能找到图纸就是好,直接飞线速度就是快。。。。

网友:
仔细找找,找都断线的地方,补好来,好收钱

网友:
感谢分享,努力学习!感谢分享,努力学习!

网友:
应该是那块集成坏了吧,一般都是没有换的,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正在学习中,楼主修的真快

正在学习中,楼主修的真快

网友:
有图纸就是快  线都不用跑 完美

网友:
看完 之前遇到过 没有搞好 ,,,,应该是中间的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2018-05-04):
楼主好手艺,谢谢分享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当中谢谢 。。。。。

网友:
修得不错,简单明了不用去复杂的分析电路,创造可行的条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