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c125开机显示器没有背光

楼主(2018-02-25):
2018/2/25号客户送修HP tpn-c125笔记本一台,客户报修故障现象开机有进入系统声音,显示屏没有图像。
接机开始检测,通电进入系统声音趋势正常!用强光电筒照射可以看到里面有图案变化,基本判断是显示器的问题。
给客户报维修价格开单。。

开始“杀鸡”
经过检测发现高压电路上f保险管爆米花!窃喜一下!!直接细铜丝短接。
上机测试,,....不好的事情发生了。电脑直接不开机,把显示屏拆掉又可以开机,看来屏短路造成保护了!嗨高兴太早了。
继续检测发现问题了。。 高压电路保险管后面稳压电容软击穿,测量电阻120欧姆。果断拆除!再次上机测试
ok维修结束,开机 考一下,1小时后通知客户取电脑。

网友:
运气真好,有的是一查一大堆问题

网友:
捡钱了,这种机器越多越好。

网友:
不测电路直接短接保险管,不怕烧了前级电路么?只要保险管烧断后级肯定不正常,楼主运气太好了,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网友:
这比换屏赚的多点

网友:
液晶 主供电 短路  常见问题啊

网友:
这个保险坏了  一般都要测下后级

网友:
我一年下来要修好多这种一样的问题,都是电容短路,或者电感升压不了的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好久没有修这种屏了,机会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有修这种屏了,机会呀,呵呵

我也是啊好久了

网友:
为楼主赞一个,修的太不容易了,喝点王老吉去去火

网友:
屏电路出问题的好多啊  我也经常修到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有类似问题可以借鉴

网友:
和客户报换屏的价格吗

还是维修费

网友:
维修的还是比较顺利的,有些不好查

网友:
是屏上面的电路有问题吗, 还是什么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这是捡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