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2075B怪故障(求助)

楼主(2018-02-25):
有一台HKC 2075B显示器,原机故障:不易开机,屏暗。5V、12V电容不良,全部换新,开机顺利了,屏照暗,检测发现是灯管老化,此机是20吋六灯机,直接改换成LED灯条,图像鲜亮如初。
奇怪的是,此机断电就复位,颜色就不正了,需要重新调节,刷了另一个原机程序,还是老样,跟菜单里调了工厂复位了一样。求解!

网友:
有没有024之类的芯片,恐怕与它有关了

网友:
谢谢!我在线重新刷了程序,不行。你说,清空24类块,再装上去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