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7808 2.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2-25):
  新的一年 新的气象,自从有了强大的靠山,维修再也不用愁了,再此先感谢宵神提供的图纸~  需要购买图纸加宵神QQ:601098078 这里有最全的图纸~~  嗷嗷给力  进入正题
   板号:MS-7808 REV 2.0
  故障:无待机供电

  因为这个主板有EUP节能电路,所以没有待机供电一定要先检测CMOS电池电压是否过低没电,经过测试,发现电池有3.0V左右的电压,没有问题,接下来直接检测故障点,PCIe插槽上的待机供电,为0V,通过图纸一路追查到U47
待机的供电是由U47转换得到的,根据一般的PWM芯片的工作原理首先检查芯片自身的供电是否正常,经过检查5VSB电压为OV ,供电不正常一定不会有3VSB电压的,继续追查5VSB的电压来源
通过追查发现5VSB是经过一个P沟道场效应管转换得到的,测量场效应管的S极,有ATX输出的5V电压,场馆没有接收到G极的SYS5VSB_OFF信号,继续追查此信号的来源,发现此信号的来源是IO
既然来源于IO   ,由于没有IO的PDF ,通过实地学习的经验和平常维修的经验判断,如果IO不工作是不能拉低这个SYS5VSB_OFF信号的。
        继续追查IO的待机供电45脚5VSB(5VA)引脚,发现IO果然没有待机供电,IO的待机供电应该是不收EUP这个节能模式控制的,追查其来源,外部引脚名称为V5A。是经过U80转换得到的
测量U80的IN脚 有5V电压,在测量EN引脚发现电压只有0.5V

明显的电压不对,而这个EN脚的电压是直接连接到RTCRST#实时时钟复位的,判断RTCRST#电压不正常,追查其来源
在没有待机3.3V待机供电的情况下是由电池经过R495、D16、R551得到的,测量R551,电压为0.5V,明显不正常,继续向前追查,发现二极管的输入端电压依然不正产,当追查到R495的时候,发现了端倪,一端电压为3V左右的电池电压,另一端为0.5V左右,不正常,通过图纸看到C515这个电容是二极管出来后没经过电阻,直接连接的,将其拆除,电压有明显的提升,到了1.67V左右,但是电压依然不够,拆掉R495电阻,测量阻值明显偏大,在料板上拆一颗1K电阻进行还原
再次测量R551,电压已经接近CMOS电池的电压。再回过头测量U80的4脚,也就是EN脚,也已经有了3V左右的电压,测量U80的1脚5脚,V5A有了5V,测量IO45脚也有了5V的待机供电。测量PCIE插槽,3.3V待机供电已经产生,装好CPU ,内存 ,通电,顺利开机。维修到此结束。
        后期又进行了测试,把CMOS电池扣掉,通电,发现3.3V的待机供电已经没有了,由此得知,这个板子没有3V纽扣电池的供电是不会产生待机供电的。特意提醒各位同行,不要疏忽这个小纽扣电池

网友:
老司机就是牛,我们当旁观者看着都感觉很复杂。

网友A:
王大神在主板维修中在实地也是很吊的~膜拜中……我们修没那么仔细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芯片组的啊。 V星都是这么设计的吗?

网友:
大神啊,思路清晰,描述仔细,有利于我这样的小白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啊不过不通点的板子我直接会查RSMRST这个信号的

网友:
很多主板 不是不装电池也可以触发 上电的

网友:
你测CMOS电压是,拿电池出来测的吗。不是应该在JBAT针脚上测吗。如果在这里测就不会走太多弯路了。不过你的技术是相当了得的。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楼主的功底很深厚啊,学习了

网友:
3V待机电压是LDO方式并非PWM方式UP0104

网友B:
上班第一天就有新帖,看后技术又更新了,很喜欢在迅维学习技术`

网友:
你怎么找到电路图的!!我不知道怎么找

网友C:
我怎么感觉这个不触发的故障,如果按照时序来查,应该第一个就查到这个点了吧,没明白LZ的维修思路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先去测量供电呢?

网友:
V星的比较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班第一天就有新帖,看后技术又更新了,很喜欢在迅维学习技术`

蒲师~~上班老撒~~~~~~~

网友:
主板没图纸很难搞的,感谢迅维强大的后台。

网友:
一看就是大神 大神爱发图纸

网友:
思路清晰,描述仔细,有利于我这样的小白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我不会修板子,但是这里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棒,有必要学习学习

网友:
顺藤摸瓜,一步一步使故障原因浮出水面,好文章!

网友:
从业六年。。台式机主板对我来说就像绝缘体
笔记本两年独立,手机一年独立,台式机。。。哎

网友:
思路清晰,描述仔细,老司机就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王大神在主板维修中在实地也是很吊的~膜拜中……我们修没那么仔细了。

这是哪位大神  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这个不触发的故障,如果按照时序来查,应该第一个就查到这个点了吧,没明白LZ的维修思路是怎么样 ...

维修思路不一样  大神略过。。。主要还是给新手看的哈哈

网友:
好几天没接活了   你生意

网友:
楼主这是反着修啊,其实按时序来会好很多,你这样小白也不一定能看懂的。

网友:
学习了,电池无电导致的问题也遇到过很多

网友:
这样的局面就很尴尬了看来还是得多测量一下

网友:
c515坏了 电阻烂了 看似简单 但是需要极其生后的理论功底

网友:
很牛X的技术,值得学习 要是我 放弃了

网友:
王大神就是厉害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赞一个,坚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维修思路不一样  大神略过。。。主要还是给新手看的哈哈

别 ,我是个菜鸟,我只是好奇为什么要这样修,实地出来的不是大神也是半个大神!!膜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 ,我是个菜鸟,我只是好奇为什么要这样修,实地出来的不是大神也是半个大神!!膜拜中。。。

我觉得这样维修的思路 用好了就是直接 准确的找到故障的位置

网友:
ATX_5VSB 转 5VSB 的那个P沟道场管的控制级,楼主维修时测量的是高电压还是低电平?P 管应该低电平导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