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G开机点亮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8-02-25):
接同行一笔记本,宏基E1-471G开机能亮但过几秒就会自动关机,
有时一亮屏就关机,有时能亮10秒左右,关机后还能再开起来。
内存换了,CPU换了还是一样,

亮机后电流也就1A多点,应该和电源也没关系,
现在不知道从哪下手了,求指点呀

网友:
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没,有的话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刚发现的新情况,这机子冷机时会掉电,但主板热了以后就不掉电了,刚才我放暖风机前吹了一会儿,现在开了20分钟也没掉电,现在怀疑不是温控就是电容,明天继续找原因。

网友B:
主板上是水锈吗,是的话洗板水清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发现的新情况,这机子冷机时会掉电,但主板热了以后就不掉电了,刚才我放暖风机前吹了一会儿,现在开了20 ...

这种情况的,还要重点注意一下晶振有没坏的!

网友C:
开机键有没有问题开机键去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是水锈吗,是的话洗板水清洗一下

不是的,主板目测没有进水,应该还是有东西老化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键有没有问题开机键去掉看看

但是热机没问题我就想不明白了,应该和开机键也没关系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在一定时间内掉电还是跑码跑到某个代码掉电,这很重要。引起掉电的原因很多,如果板子上面的供电都正常,建议把重点放在vcore芯片周边以及bios、开机键接口、温控、EC、PWRBTIN和LID_SW#信号等。

网友:
看看系统3/5v稳不稳  遇到加电容好过的   CPU 内存都换过了 吧  外设也会引起

网友:
3   5V 滤波也会

网友:
掉电 不好修 看看温控电路 可以试试看  我也修过别的机器  也可以刷一下BIOS

网友:
广达ZQS ???一风枪 吹掉  主板 VGA 风扇  有一个8脚的MOS管 上面 那个PQ14 三角芝麻官 看看。。 我上次 是一炮打响的 吹掉扔垃圾桶 直接秒杀。送钱的生意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感觉是温控电路问题吧,我有一个长城的   故障一样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寻觅油腻的师姐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D:
查待机芯片的SYS_SHDN#  电压6V 多就是正常的,这电压不够会不定时掉电,也就是相连的PQ14  ,先测试电压幅度够不够,不够就拆相连的PQ14,这基本是通病了,PQ14 可以不装,不影响,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个机子开机会自动关机三到四次,然后会正常开机,刷BIOS可以解决,多开几次等等可以正常开机了在在系统下更新BIOS比较保险

网友:
三个方向:1.待机 滤波电容。
               2.BIOS
               3.CPU滤波电容和桥

网友:
主板电源接口看看有问题吗  这机子电源口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待机芯片的SYS_SHDN#  电压6V 多就是正常的,这电压不够会不定时掉电,也就是相连的PQ14  ,先测试电压幅 ...

已经试过了,还是一样掉电,但我发现加热显卡后能正常用,问题应该在显卡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