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7 260x显卡维修

楼主(2018-02-25):
客户拿来一块显卡,描述上机不亮,目测无修过,用表简单测量,没发现短路,上机,因为客户说点不亮,直接装上测试卡,开机,跑2b24.很明显不过显存,心里凉了半截。正好午饭时间。告诉客户可能要换芯片,工程较大,客户同意把卡留下来修。
    下午,把卡拿出来开修,测显卡核心供电0.88 显存1.49  接口供电4.98 核心辅助供电0.87.当测到核心总线供电时,只有0.65,
总线供电在图中标记的位置测量。
也可以在核心右上角那个大贴片电容处测量,右上角定义是金手指朝上核心右上角。R7 260x核心总线供电正常电压应该是0.9,以前修过一张卡0.8都不行,看来问题找到了,没有图纸,顺板线排查边上的芯片apw7165c是供电ic
  测该芯片供电脚12v  7脚开启1.2v   6脚反馈两个电阻一个6.5   一个6.3,无开路,既然阻值正常,直接料盒,找到芯片,给板子贴上高温铝箔
风枪上场,吹下,上锡,再装上清理板子
焊工不好,不要笑话,通电测量0.93v完美点亮,
装驱动跑鲁大师压力测试20分钟正常,上个跑分图
最后一张图是原来的芯片,

网友:
66666路过学习学习,小白表示佩服。。。

网友:
好经验,显卡修的少,算是积累经验啦,感谢分享

网友:
双击,现在主板不怎么修了,显卡多起来了,显卡越来越贵了。

网友:
显卡 出了 短路 还真的不会修呢

网友:
没电路图修起来就是痛苦,要凭经验慢慢摸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显卡没搞过,没图纸修的就是别扭,楼主修的多经验丰富。

网友:
经验丰富,技术过硬,没图纸也能搞定

网友:
好经验,显卡修的少,算是积累经验啦,感谢分享  手上有块7970修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