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了下载没反应,分扣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8-02-26):
点了下载没反应,分扣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网速问题,还有就是浏览器了。

网友:
不知道 如何 增加 下载分呢。 数字 补丁补丁。

网友:
是不是防火墙之类的限制了你的下载

网友:
等一等,别急,启动下载需要时间,检查一下浏览器的安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