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红利,开工偶遇两台小故障机!

楼主(2018-02-26):
第一台  Z470  待机0.01 触发0.15 秒掉电。过几秒后会自动上电,还是秒掉,一直循环上电掉电。
维修过程: 第一时间看各电感电压出来没。发现除了CPU 显卡 其他电压都齐了。
第二部 测PG  也都齐了。 EC124脚也可以收到瞬间的高电平 , CPU核心供电VR-ON 也瞬间有开启信号。 二级转换电压也齐了。 郁闷了。
此机器是 双BIOS。 EC挂一个  PCH挂一个。  看坛友经验 说刷了ECBIOS就可以了。 刷起。 故障保持不变。
偶然的一瞬间,不是故意的,是惯性的测了下PCH的 8脚电压。发现3.3 V正常。 可是奇迹就发生在这里。只要我的表针打在BIOS的 8脚 就可以开机显示,不掉电,我表针拿走,又是0.15 掉电。 烙铁直接加焊了BIOS引脚。。 冷会。。上电 一切正常,修复成功。。想不到吧,其实修复好后,我做了实验,也是开机第一下会上电下,然后掉电,重新自动上电。是因为我COMS电池没装。。装上就不会了。

第二台
Y470   待机0.20  可触发0.55 不动。待机有点小高啊。。
维修过程: 第一步  测待机电压 3 5 正常。 第二部  手摸 待机部分 看看有温度没。 没温度。 那就全板摸。 故障出来了。 手摸到网卡芯片的时候,那个刺激,那个爽啊。。又体验过的没。。  网卡超烫。  移除网卡。 待机0.02  触发 0.33 不动了。 测各大电感 CPU供电没有。。 95831  测供电,22#正常  23# 没电。 看图纸是B+过来的。 看了下板子,有过孔,应该是断线了。。  刚好IC旁边有个 19V电压,直接拉过去。 上电 刷 刷 刷的 显示了。 维修结束。。

谢谢大家,给加个分。

网友:
上个图,上个图片,这样看的累呀

网友:
第一个BIOS虚了,暂时没遇到过。。。第二个倒是类似的不少

网友: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精彩的帖子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