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芯片ISL95521H 的工作条件,有图纸。

楼主(2018-02-26):
求助电源芯片ISL95521H 的工作条件,现在的清况是公共点不通。
高清图片上传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这图看不清,貌似ACIN 2.25V 不太正常吧,你算下应该是多少  一般2.6v左右才算正常

网友(点评):
ISL95520要2.6V以上;ISL95521则是2.0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看不清,貌似ACIN 2.25V 不太正常吧,你算下应该是多少  一般2.6v左右才算正常

这个算出来就是2.25V 第一次修这个芯片,

网友:
没修过这么高端的DELL 机,你有没有用原装适配器试过 ?

网友:
95520  跟95521定义一样吗? 我手里有一台怎么感觉定义有点不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知道呀,是不是因为芯片坏了

网友:
看不清楚  我的眼神有问题  还是我的电脑问题

网友:
DCIN  ACIN  REF  LDO  AC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