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或者点位 MB NTSN1521

楼主(2018-02-26):
求炫龙 MB NTSN1521 点位或者图。 机器是不通电。保护隔离过了的。5V 3V 也有。没有图不好搞了
ntsn1521

网友:
这个机器适配器情况下如果公共点12-13v也是可以出3/5v 可以触发到0.7a左右,正常19V.
确定有待机后大约几秒后EC读取程序后按键灯会亮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