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80触发掉电

楼主(2018-02-26):
通电3v5v瞬间有。按开关3v5v有,但是瞬间也会掉,测是lsp_s3#没有电源导致 后面的供电都送不上去

网友:
找图纸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没有简便方法

网友:
现在查到S5_ENABLE,这个信号问题,bios也刷了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建议全版的电感打一下阻值

网友:
保护了,先测各大供电阻值。。。都不短路,看看3V5V待机的电容换一下

网友:
找图纸安装时序来修。。。。。。。。。。。。。。

网友:
这种换下电容后还不行就只有一步一步查了,运气不好会很费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