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一、二、三根天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2-26):
无线路由器一、二、三根天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
利益相关:本人系图中所示产品从业者,自家产品最熟悉,所以请大家理解。

楼上有很多专业人士,他们讲了很多,讲的也很好。那么我从实际产品的角度上来说几句,力求让大家不存在理解上的难度。

  • 对于最高支持11g协议的老式无线路由器,一根天线最高支持54Mbps;
  • 对于最高支持11n协议的半老不新无线路由器,一根天线最高支持150Mbps;
  • 对于最高支持11ac协议的新式无线路由器,一根天线最高支持433Mbps;

如果听到一个路由器“号称”能达到多高的速率,就可以很快的知道它大致有几根天线。目前市场上的无线路由器主要有以下几种:

  • “号称”54Mbps、150M绝对是一根天线;
  • “号称”300Mbps是两根天线(两路11n)
  • “号称”450Mbps是三根天线(三路11n)
  • “号称”900Mbps是四根天线(三路11n+一路11ac)
  • “号称”1300Mbps是五根天线(三路11n+两路11ac)
  • “号称”1750Mbps是六根天线(三路11n+三路11ac)

如果不是这个规律,那么只能说明那个路由器使用了“内置天线”或者“假天线”。

相反,如果仅仅看到路由器有几根天线,不看规格的话就很难知道这货到底最大支持多高的速率。不过,双天线至少300M,三天线至少450M,四天线至少900M……

三天线路由器:

五天线路由器:

六天线路由器:

我知道你们会问:“为毛天线越多速率越高啊?

那就不得不引出MIMO的概念。MIMO(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技术的思想是在发送端和接收端同时安装多个天线。发送端利用多个天线同时发送信号,同时接收端也有多个天线在接收信号 ,从而在同一频域和时域中能够传送更多的信息。它可以在不增加频谱资源和天线发射功率的情况下,成倍的提高系统信道容量。

具体是如何做到的?是时候祭出万能的王尼玛了。。。

以下图片引用自hr_opt:
在一间狭小而非常安静的房间里,有两对情侣在交谈。当王尼玛说“俺稀罕你”的时候,王尼玛的女朋友和丁尼玛的女朋友都能听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在这种环境下,相对于SISO(一对一讲悄悄话),听者同时接收到的信息量是SISO的2倍。
现在我们换一个环境。假设这两对情侣(也有可能是男-男,如图)在一个非常吵闹的小酒吧里聊天(或者谈话双方距离很远),尽管王尼玛提高了嗓门喊“俺稀罕你”,可是,他的“女”朋友(或者丁尼玛的)都无法听清楚。
那么,如果王尼玛和丁尼玛同时喊“俺稀罕你”呢?尽管信息的数量没有增加,但由于两路信号传送相同的信息,听者能听清楚的机会就大了很多。王尼玛的女朋友即使听不到王尼玛的“俺稀罕你”,也能听到丁尼玛的“俺稀罕你”。管它是谁说的呢?关键是信息传达到了,通信就成功了!从通信的角度讲,这叫提高了通信的可靠性。 这就是MIMO的工作原理。MIMO有两种模式:空间复用和发射/接收分集。

空间复用是将要传送的数据可以分成几个数据流,然后在不同的天线上进行传输,从而提高系统的传输速率。

可以把王尼玛、丁尼玛以及其他的众多尼玛看作是路由器的天线,把王尼玛女朋友、丁尼玛女朋友以及其他尼玛的女朋友看做是接收设备(例如说笔记本、手机、PAD等)的天线。就很容易搞清楚多天线和速率的关系了。

我知道有人又会问:“三路11n+一路11ac这样的描述又是几个意思?为毛要搞两种天线啊?
这就不得不扯出另外一个话题:“2.4GHz天线和5GHz天线的区别

2.4GHz就像公路一样,车道窄而少(四车道),车速低。既能跑老牛破车(蓝牙等)也能跑手扶拖拉机(11b)既能跑货运客车(11g)又能跑敞篷超跑(11n)来来往往的各种车巨多,指不定啥时候来个磕碰、追尾什么的(干扰)

5GHz就像铁路一样,车道多,要是并起来的话就会很宽,车速超高。既能跑快淘汰的老式绿皮车(11a)又能跑改装跑车(11n)还能跑高铁动车(11ac)但目前能在上面运行的列车不会很多,因而很少会出现磕碰、追尾之类的事故(干扰)

2.4GHz就如同屌丝一样,虽然器大活好,但渐渐难以迎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速率需求,因此大有被5GHz取代的意思。
但是2.4GHz有一个好处就是波长相对较长,穿墙打洞能力高(市面上所谓的穿墙王一般是在2.4GHz链路上做文章)5GHz波长则相对较短,穿墙能力让人拙计。

2.4GHz和5GHz都有各自的长处,并且短时间无法找到一套兼顾二者之长的方案。

那该如何是好呢?对了,你没猜错,答案便是将它们糅合在一起,就像下图一样。为了降低同频干扰,也为了降低天线的相关度,最好采取犬牙交错的布局方法。当然这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展开讲。

顺便给大家讲一个喜闻乐见的故事,普及一下IEEE 802.11协议。

速度与激情8--老A的逆袭
话说老幺家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幺幺艾,二儿子幺幺毕,三儿子幺幺基,四儿子幺幺恩;绰号分别是:老a,2b,3g,小n

大龄屌丝老a是一个火车司机,常年开着绿皮车,最大时速54码;
2b虽然开了辆小破车,可整天还挺乐呵。常年混迹于乡村小路,最大时速11码。
3g中规中矩,在新式国道上跑客运,最大时速54码。
新锐青年小n早年跟着几位大哥混,火车汽车都玩的溜;既能在公路上也能在铁路上飙车。最大时速150码。

邻居们都认为小n的潜力最大,前途不可估量。
刚开始小n也是不负众望,慢慢开拓了一片新天地。可后来渐渐变得骄奢慵懒,不思进取,守着那点老本开始坐吃山空了。

十年磨一剑,当年常常被众人讥讽的屌丝老A终于逆袭了。

老A先是遇到了小穗,生了个女儿,取名幺幺爱穗(11ac)
从小在铁路边长大,加上老爸的言传身教,爱穗自幼便能轻松驾驭高铁,单车道433码(后来升级到867码),最多支持8车道。

闷骚的老A后来又遇到了小娣,享尽齐人之福。偷偷生了个私生子,取名幺幺艾迪(11ad)

虎姐无犬弟,这货更是屌炸天;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路:2.4GHz;铁路:5GHz;
老幺家:IEEE802.11家族
幺幺艾:IEEE802.11a;幺幺毕:IEEE802.11b;
幺幺基:IEEE802.11g;幺幺恩:IEEE802.11n;
幺幺爱穗:IEEE802.11ac;
幺幺艾迪:IEEE802.11ad.
码:Mbp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都是为了提高信号质量做出的努力,

  • 1根天线没有什么花头,就是单根又收又发
  • 2根天线花头就多了,对于发送来讲可以两根同时发,也可以根据客户端的反馈挑选信号好的发;然后接收的时候可以两根同时接收,也可以挑选接收信号质量好的那根接收(antenna diversity),也可以把两个天线的信号叠加在一起接收;叠加的时候也有花头好玩,可以简单相加,也可以相位对齐后叠加(maximum combination)。
  • 3根天线和两根类似,只不过组合的花样更多。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新的花头,大部分3根或者3根以上天线的无线路由器都支持MIMO(多入多出多数据流),就是说把数据包切成几份,用不同的天线发送或者接收,要达到比较好的效果还需要客户端也支持MIMO。一般的笔记本电脑都有两个以上天线,可以较好支持MIMO,而手机由于空间限制一般只能支持一个数据流。
唔,2根或者2根以上天线还有更多的花头,比如同时支持2.4GHz和5GHz两个频段。

上面介绍你也看到,天线个数越多性能会越好(数据速率,覆盖范围),但是前提是同一款芯片同样的天线。而各家设计都不一样,相互之间简单按天线数目来区分毫无意义。总的来讲,三根家用就到头了,只要支持11n,用的不是小厂的解决方案,性能都不会太差。而且要达到比较好的性能也要客户端配合,比如300M要有2个天线,450M要有3个天线组成3x3等等。

p.s.当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些奇葩天线更多。其实这些天线是为了同时支持更多频段,或者更大带宽,对于信号质量没有太大帮助了。

6x

8x

8x

16x

网友:
首先一个误区是:天线越多覆盖范围越大,天线越多信号越强

MIMO(多入多出)也就是多天线的技术是从802.11n协议之后才有的,之前的802.11a,b,g都没有。也就是说首先老一代的路由器(802.11n之前)绝对不会有超过一个以上的天线。而你买了一个最新的3天线支持802.11ac(最新协议)的路由器,如果你的设备是老产品,比如只支持802.11a,b,g的iphone3,那么很遗憾,那么多天线对你没任何意义。如果硬要多天线同时发射,反而不会有好效果。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wifi应用的环境是室内。我们常用的802.11系列协议也是针对这种条件来建立的。那就是由于有很多建筑物或者障碍,发射机到接收机之间几乎不存在直射信号。我们管这个叫做多径传输。既然是多径,那么传输的路程就有长有短,有的可能是从桌子反射过来的,有的可能是穿墙的。于是这些携带相同信息但是拥有不同相位的信号一起汇集在接收机上。我们知道现代通信用的是分组交换,传输的是码(symbol)。由于上面所述不同的时延,造成了码间干扰ISI(inter symbol interference)。为了避免ISI,通信的带宽必须小于可容忍时延的倒数。

对于802.11 a,b,g 20MHz的带宽,最大时延为50ns,多径条件下无ISI的传输半径为15m。在IEEE 802.11协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最大范围是35m,这是协议中还有误码重传等各种手段保证通信,并不是说有一点ISI就完全不能工作。

也就是说,路由器的发射范围其实是协议决定的。对于802.11a,b,g,增多天线没有任何意义。假设这些天线可以同时工作,反而会使多径效应更加恶劣。

MIMO:
在刚才维基百科的链接中(IEEE 802.11)我们可以发现从802.11n开始,数据有了很大的提升,首先802.11n有了40MHz模式,按照之前的理论,他的发射范围应该因此降低一半才对,而数据反而提升了一倍(70m),为什么呢。

这主要得益于多天线技术,刚才我们讨论的种种手段都是为了对抗恶劣的多径环境,但是多径有没有好的一面呢?事实上多天线技术也是基于多径的,我们称之为空间多样性。多天线的应用有很多种技术手段,这里简单介绍2种:波束成型(Beamforming) 和时空分组码 (主要介绍Alamouti's code)。这两种技术的优点是不需要多个接收天线。尤其是alamouti码,连信道信息都不用,只用数学运算就用两根天线实现了3dB的增益,所有老师都对此赞不绝口!

不需要多个接收天线的优点是,并不是所有设备都能装上多天线的。为了避免旁瓣辐射,满足空间上的采样定理,一般以发送信号之一半波长作为实体的天线间距。无论是GSM信号1.8GHz,1.9GHz还是wifi信号2.4GHz,我们暂取2GHz便于计算,半波长为7.5cm。所以我们看到的路由器上天线的距离大多如此。也应为这个原因,我们很难在手机上安装多个天线(别提三星那个7寸的手机谢谢)。

1 波束成型(Beamforming):借由多根天线产生一个具有指向性的波束,将能量集中在欲传输的方向,增加信号品质,并减少与其他用户间的干扰。我们可以简单笼统地这样理解天线的指向性:假设全指向性天线功率为1,范围只有180度的指向性天线功率可以达到2。于是我们可以用4根90度的天线在理论上提高4倍的功率。波束成型的另外一种模式是通过信道估计判断接收机的方位,然后有指向性的针对该点发射,提高发射功率。(类似于聚光的手电筒,范围越小,光越亮)。不过这种模式在哪个协议里应用我还不清楚。

2  空时分组码STBC(Space— Time Block Code)是 在多天线上的不同时刻发送不同信息来提高数据可靠性的。Alamouti码是空时分组码里最简单的一种。为了传输d1d2两个码,在两根天线1,2上分别发送d1,-d2*和d2,d1*。由于多径,我们假设两根天线的信道分别为h1 h2,于是第一时刻接收机收到的信息r1=d1h1+d2h2,之后接受的信息r2=-d2*h1+d1*h2。接收到的这个2维方阵只要乘以信道,就可得到d1 d2的信息了。。。呃,似乎没解释清楚,没办法笔记不在身边,搜了一圈也没找到合适的材料。总之呢就是Alamouti找到一组正交的码率为一2×2矩阵,用这种方式在两根天线上发射可以互不影响;可以用一根天线接收,经过数学运算以后得到发射信息的方法。

其他的MIMO呢,在概念上可能比较好理解,比如2个发射天线t1 t2 分别对两个接收天线r1 r2发射,那么相当于两拨人同时干活,速度提升2倍等等。但是实际实现起来一方面在硬件上需要多个接收天线,另一方面需要信道估计等通信算法,那都是非常复杂,并且耗时耗硬件的计算。

讲上面两种实际上是MISO的方法也是想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天线多了不代表他们能一起干活。100年前人们就知道天线越多越好越大越好了,但是天才的Alamouti码1998年才被提出来多天线技术的802.11n协议2009年才开始应用。

20年前人们用OFDM技术对抗由于城市间或室内障碍太多造成的多径衰落,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利用多径来提高通信质量。这是技术上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想当然”就可以实现的。由于上课时的笔记不在身边,总感觉有些没太大把握的地方。对于“假设工作在802.11 a,b,g SISO模式的三天线路由器,可否认为3根天线有较大的增益?”以及“处于两桥接模式路由器间的设备是否同时从两路由器下载数据,怎么进行同步?”亦心存疑惑。毕竟从书本的知识到实际应用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如有不对之处,欢迎指正。

网友:
据说多天线的信号强度和覆盖范围上会有一定的优势,不过不是倍增。
还有就是数据接受和发送可以分到每一根上,效率高一点。
我实际使用上真没感觉出来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附上一个关于三根天线路由器的笑话:
【想给无线路由器的厂家提点意见:以后的产品还是不要用三根天线为好,你们有没有想过,三根天线就像三根香,中国人比较忌讳。】——京东上看到的无线路由器评价

网友:
★快速指南

  • 天线数量:越多越好

★覆盖范围

◇认识无线覆盖范围

覆盖范围即无线终端可以接收到无线信号的区域,在覆盖范围内正常使用网络,需要保证无线信号处于一定的强度(如2格以上)。

无线路由器的覆盖范围在理想环境下是半径300m,单台路由器可以覆盖一般的三居室住宅。
注意:理想环境即理论环境,无阻碍和干扰,仅供参考。

◇影响覆盖范围的因素

无线覆盖范围大小也叫做“穿墙能力”,覆盖范围大小受以下因素影响:
  • 墙面的材质和厚度:一般情况下,穿过一堵承重墙(或两堵普通墙),信号衰减较大,依旧可以正常使用。
  • 无线发射功率:路由器无线发射功率越强,信号强度越大(穿墙能力越好)。目前无线路由器室内发射功率一般不超过20dBm。无线路由器的发射功率越高,信号强度越高,但超过规定范围会造成较大电磁辐射和干扰。
  • 天线增益:增益越大,信号强度越强。
  • 工作频段:当前WiFi有2.4G和5G两个频段,相同环境下,2.4G信号比5G信号的穿透能力更好。
  • 天线角度:一般情况下全向天线的覆盖角度如下,室内竖直放置即可达到最佳效果。

全向天线发射效果图

◇天线数量

无线路由器的覆盖范围,表现出来即信号的强度,该范围取决于上述多个因素,与天线数量并无直接关系。
以下对比不同天线数量下,各类无线路由器的覆盖范围和相同位置的实际无线速率:
注意:以下路由器的发射功率和天线增益相同。

注意:以上数据仅供解释参考,并非实际测试数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无线信号强度(覆盖范围)与环境、路由器硬件和天线方位多因素有关,与天线数量没有直接关系。天线数量越多,同一位置的无线速率越高。

但是,一般天线数量越多的产品,其系列越高端,有些厂家会在这些产品上提高天线增益、采用新技术(如D-Link的刀锋天线技术)和802.11ac技术来增强信号覆盖的范围和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天线数量越多越好。

网友:
题主的这个问题,我换个问法:是不是无线路由器的天线越多,它的信号覆盖就越好,速度也就越快?
这是很多人在尝试了解路由器时最容易踏入的一个误区,虽然说在设计合理的情况下,天线越多信号质量可能会略有提升,但路由器的真正性能表现不在这个方向上。
如果纯粹讨论天线的数量,在最高只支持802.11n的设备上,路由器厂商确实会采用增加一根天线,然后在路由器内通过逻辑电路来选择那根朝向更好信号更强的天线和对应的设备进行通信;当5GHz频段出现时,它们又会新增一根天线,把它和5GHz WLAN的射频芯片连起来,实现一机双频。这么来说的话,天线数量确实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路由器的实力等级。
不过在这个基础上再堆天线的数量呢?也是要增加覆盖和频段支持吗?有些已经上802.11ad的路由器如网件夜鹰X10(R9000)可能确实需要再新增天线来支持它的60GHz Wi-Fi,但更多路由器厂商其实把这些天线用在了一个改善WLAN连接质量的新技术上——MIMO。
MIMO的主要思想是把大Tx切成多个小段,然后通过同一个频段上的多根天线发出去,形成并行传输通道,从而把高速率信号转换成多个低速率信号进行传输,然后在Rx端重新把它们组合起来,这样做可以获得更好的信号覆盖距离,也更容易达到最大的传输速度,同时受到的干扰也会降低。
在MIMO的基础上,路由器又在802.11ac Wave 2的一波技术更新里获得了MU-MIMO的升级,的信号并非360度全向发射,实际上,你可以把MU-MIMO路由的信号看作是“三道射线”,借助波束成型和多用户分集技术,将信号在时域、频域、空域三个维度上分成三部分,看起来就像是同时发出三个不同的信号,射向三台不同的设备,这样,MU-MIMO路由就能同时“1 vs 3”,进一步改善了网络资源利用率。
MU-MIMO现在已经成为选购路由器时必须考虑进去的因素,它对路由器性能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远超过天线数量的考量。

网友:
在随着用户需求的升级,对无线路由器的覆盖范围和传输速率要求越来越高,各大厂家在路由器的天线数量上不断增加,由最初的1天线到现在最多的6个天线。听到无线路由器有3个天线时我们想都不想就舍弃了2个天线的选择。那么在选择购买无线路由器时这种对天线数量的追求对么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无线路由器的天线到底是什么作用。
          那么无线路由器的信号传播主要是看什么呢?看802.11协议。大家也应该注意到了,老一代无线路由器的天线肯定不会超过一根,这里的“老一代”指的是802.11n协议以前的802.11a/b/g路由,老的54M产品就只有一根天线。这样的话,802.11n显然成了一条分水岭,也是从那时开始天线不再只有孤零零的一根(1t1r的150M是个例外),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我们就要提到一项11n协议之后才得到具体应用的多天线技术,也是无线通信领域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MIMO(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多入多出)

       Wi-Fi应用的环境是室内,我们常用的802.11系列协议也是针对这种条件来建立的。由于发射端到接收端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物,收发时几乎不存在直射信号的可能。那怎么办?我们管这个办法叫做多径传输,也叫多径效应。多径,从字面上也很好理解,就是把增加传输途径。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是多径,传输的路程就有长有短,有的可能是从桌子反射过来的,有的可能是穿墙的,这些携带相同信息但是拥有不同相位的信号辗转最终一起汇集到接收端上。现代通信用的是存储转发的分组交换,也叫包交换,传输的是码(Symbol)。由于障碍产生不同的传输时延,就造成了码间干扰ISI(InterSymbolInterference)。为了避免ISI,通信的带宽就必须小于可容忍时延的倒数。 对于802.11a/b/g 20MHz的带宽,最大时延为50ns,多径条件下无ISI的传输半径为15m。在IEEE802.11协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值最大范围是35m,这是协议中还有误码重传等各种手段保证通信,并不是说有一点ISI就完全不能工作。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对于802.11a/b/g协议,即使加装再多的天线也没有任何意义。假设这些天线可以同时工作,反而会使多径效应更加恶劣。
       有人说,为什么我买了一个最新款的3天线支持802.11ac协议的无线路由器,结果信号强度、覆盖范围甚至连速度都没上去呢?天线不够?告诉你,300根也没用,检查一下你用的接受终端支不支持AC协议吧。比如你用的iPhone 3,这手机可只支持11a/b/g连11n都谈不上,那么即便是你给这货拆了加几根天线也没用。怎么解决?加装AC网卡或者换终端,总之别再跟天线上较劲。
      说了这么多,单天线路由、双天线路由、三线四线甚至更多究竟有没有区别?有,但对于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影响并不大,这包括信号覆盖、信号强度,天线多速度快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抛开已经很少见的单天线,剩下的“多天线”都只是实现MIMO技术的“介质”或者说是“工具”,区别在于使用的架构不同而已:常见的双天线产品主要用1T2R或2T2R,三天线产品则用到的是2T3R或3T3R。
      理论上,增加天线数量会减少信号覆盖盲点,但我们通过大量的评测证实,这种差异在普通家庭环境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就像内置天线不输外置一样,三天线覆盖不如双天线的情况也绝非个例,说到底产品质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至于信号强度和“穿墙”则取决于发射功率,这个东西工信部作过规定,不得高于20dBm(即100mW),“天线越多信号越强”也就不攻自破了。
     所以在购买无线路由器时,首先要知道自己使用的电脑或者手机所支持的协议,才去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无线路由器。不要再单纯的追求无线路由器的天线数量。

网友:
拆过一个路由3根天线是从一个地方引出来的。

网友:
作为一个EE专业的童鞋,我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吧。

1.一根天线有什么坏处?

无线传输和有线传输最大的区别,就是无线传输的电磁信号要在一个开放的信道(空气)中传播,那问题就来了,天线接收到的信号究竟在传输过程中经过了多少次反射、穿了几层墙呢?这个谁也说不准,因为同一时刻接收到的信号可能经历了不同的路线,就像条条大路通罗马。比如天线接收到的信号有的可能就只从卧室穿了个墙就来到客厅了,有的可能去厨房转了一圈才来到客厅。

那么大家可能要问了,反正最终都被我接收到了,我一点也没亏呀?哈哈,其实正是因为信号走了不同的路径,所以才让我们的信号出现了杂乱无章的情况。说的简单点,路程短的信号就会早到达天线,路程长的信号就会晚到达天线。那么问题来了,晚到的信号就会与后来发射的早到的信号在天线上碰面,这时候天线就傻了,因为输到电路的信号是两个甚至无数个不同时刻发射的信号的混合,就像芝麻糊和小米粥混在一起,根本没法吃。这在无线通信里有个专业名词,叫做“多径干扰”或者叫“多径衰落”。(说专业点,在频谱上就会形成类似梳妆滤波器的样子)。高速传输的信号就像被大钢牙咬过一样被弄得破碎不堪,只有低速信号才能从牙缝里钻过去。

2.如何解决?

上面说了,低速信号可以从牙缝里钻过去,那么我们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更慢的速度来换取成功的传输。这一点在wifi用到的协议中已经做好了,路由器会自适应的改变传输方法,来保证成功率。但是,我们当然希望能够传的又快又准。那么我们就必须用多根天线了。

两根天线就像大家提交个人简历时要一式两份一样,虽然两份简历在传输过程中都破损了,但是第一份撕掉了右上角,第二份撕掉了左下角,两份拼起来,仍然能够得到一份完整的简历。这就是多天线的原理。(到达两根天线的信号经历的路径不可能完全相同,那么信号的破损位置也不相同,所以可以通过拼起来,尽可能还原信号。)

3.几根天线够用?
上面的原理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拿到的破简历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拼出一份完整的简历。所以天线当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实际的规律是,四份简历就已经能够拼出简历中绝大多数的内容了,不影响阅读,再给我十份破损的简历,也没什么意义。天线也是一个道理,实际数据告诉我们,三到四根天线的效果已经可以很好的保证传输信号的质量,再增加天线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所以我们给出的结论是,最多四根天线就够用了。

网友:
最好的答案就在这里:不懂路由器的小白进来,看完你就是大神

网友:
我是卖电脑的,技术问题我不谈,我只想说天线多少的问题直接影响了这个路由器的卖价多高。

网友:
双天线或多天线:
第一种情况(路由和终端都支持MIMO):可以做MIMO,提高最大传输率;
第二种情况(路由支持即可):可以做波束赋型,提高输出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提升单用户使用体验;
第三种情况(路由支持即可):天线摆置成一定角度,可以增加无线覆盖效果,或提升接收的信号感知。路由发射的时候,双天线都有信号。接收的时候可以选择信号好的天线。

网友:
随着IEEE 802.11ac标准的普及,无线路由器的天线数量也在逐渐攀升,也引起让不少用户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路由器的天线数量越多,速度、覆盖范围和穿墙能力也就越强。于是,很多路由器都以多天线作为卖点,而用户也非多天线的路由器不买。

但是,你真的了解天线数量与路由器的关系吗?

在802.11a/b/g时代,无线路由器最多只有1根天线(或内置天线设计),由于当时智能手机和平板尚未普及,而无线路由器也是一个相对小众的市场,因此没有太多用户会去关注天线的数量。随着移动设备(手机、平板、笔记本)和802.11n协议的普及,绝大多数的家庭都将无线路由器列入了“必买”名单,市场竞争的加剧促使厂家不得不为旗下产品寻找更能吸引用户的卖点。因此,802.11n顺其自然成了一条分水岭,也是从那时开始天线不再只有孤零零的一根(1t1r的150M是个例外)。

1.天线是速率的判断依据
抛开高深的技术原理不谈,天线数量可以作为判断无线路由器传输速率的参考依据。比如,同样是1根天线,对802.11a/b/g的老款无线路由器就意味着最高支持54Mbps的传输速率;对802.11n意味最高支持150Mbps;对802.11ac意味最高支持433Mbps。于是,当我们看到某款无线路由器主打“最高多少速率”的参数,就能很快判断出它“应该”配备了几根天线,参数下表

比如,那些号称300Mbps速率的802.11n无线路由器,必然要选择2路11n的天线设计,也就是需要2根天线(每1路11n天线可提供150Mbps速率,2路刚好300Mbps);号称900Mbps的产品就需要3路11n+1路11ac的天线组合,即3+1根天线(150Mbps×3+433 Mbps×1)。如果某款无线路由器速率和天线数量不符合这个规律,那就基本可以断定它采用了隐藏的内置天线设计,或是所谓的“假天线”(好一点的是用于数据备份,“坑爹”的则是直接空接)。

注: 很多高端路由器采用了特殊的Dual-Band 2.4GHz/5GHz天线,在一根天线里可以发射/接受两个频段的信号,从而让11n和11ac双路天线实现了“二合一”。比如主打1750 Mbps速率的华硕RT-AC66U,该路由器就通过3根Dual-Band天线实现了3路11n+3路11ac的速率。因此,如果你发现某款高端路由器天线少于标称速率应有的速率,则可关注一下其中有无Dual-Band天线。

>>>>>>网购价格走势图查询:查询商品历史价格走势(支持京东,天猫,淘宝等)>>>>>>

由此可见,那些为300Mbps路由配4天线的产品,多出来的2根天线起不到任何“提速”的效果,只是厂家为了增添卖点而增加的“鸡肋”设计。

2. 多天线没有那么神奇
首先,无线路由器的理论覆盖范围是根据802.11协议而定,而信号强度和穿墙能力则要受到Wi-Fi信号的发射功率影响(为了降低辐射,工信部规定无线路由器的发射功率不得高于100mW),和天线数量没有半点关系。

采用内置天线设计的Netgear R6250
总之,无线路由器的天线只是用于提升传输速率的硬件手段,而且数量和最高速率也有唯一的对应关系(比如1300Mbps就注定是3路11n+2路11ac)。数量少了,意味着最高速率可能存在缩水,数量多了也纯属浪费资源,而且有作为宣传噱头的嫌疑。
问题来了,为什么天线越多速率越快?所谓的x路11n+x路11ac又代表什么,为何路由器厂商要搞出两种不同标准天线的组合呢?

3.天线数量是这样影响速率的
在802.11n时代,无线通信领域引入了全新“MIMO”(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多入多出)技术。对无线路由器而言,天线就是实现MIMO技术的介质。简单来说,MIMO的核心理念就是在发送端(路由器)和接收端(手机、平板、笔记本等)同时安装多根天线,从而实现在同一时间发送/接收更多的信息,成倍提高传输信道的容量。在802.11n协议下,MIMO下每链路最大150Mbps,在802.11ac协议中每链路则为433Mbps,而这也就是上文我们用最高速率判断天线数量的依据。

4. 不要盲目选购高速率路由器
我们可以将MIMO技术理解为高速公路的运营,天线数量就是收费站的窗口数量,发送端是入口方向,接收端是出口方向。150Mbps意味着只有1个收费窗口,车辆(信号数据)只能排队依次通过;300Mbps意味着2个收费窗口,从而让车辆出入收费站的效率翻倍提升……如此看来,无线路由器的速率越高越值得选购?

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很多新款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的配备了支持802.11ac的无线网卡,但它们内部却仅配有1根天线(不支持MIMO技术),即最多支持433Mbps的传输速率。而更多的老款型号还停留在1根天线的802.11n时代,传输速率更是低至150Mbps,更高速路由器根本没有发挥的空间。这就好比高速入口是2车道,收费站窗口也是2个,但高速出口方向却只有1个车道,实际结果还是得排队。

此外,目前国内家庭接入的光线宽带普遍为10MB~100MB,哪怕是802.11n标准的150Mbps路由也足以胜任。而更高速率路由器的最大意义就是提供更流畅的局域网环境,比如你用手机无线访问笔记本里的超高清视频、进行远程桌面等操作时,高速路由器才有发挥的空间。因此,普通家庭用户购买750 Mbps(2路11n+1路11ac)或900 Mbps的802.11ac无线路由器就足够用了。

802.11n和更早的无线协议都工作在2.4GHz的频段上,所以我们可以将匹配11n的天线理解为“2.4GHz天线”。2.4GHz虽然理论速度偏低,但却依靠较长的波长获得了极为出色的穿墙能力。可惜,我们熟悉的无线键鼠、无线音箱、无线耳机等外设也在占用2.4GHz频段的通道,与其工作在同一环境下的无线路由器将面临严重的信号干扰隐患。

为了提升传输速率并降低干扰,工作在5GHz频段上的802.11ac协议正式登场。遗憾的是,5GHz波长则相对较短,穿墙能力让人汗颜。既然2.4GHz速度慢易被干扰,而5GHz穿墙能力薄弱,如果将它们的优势合二为一自然就是最佳选择。于是,同时配备2.4GHz天线和5GHz天线的“双频”无线路由器就成为了市场的主流,而前文提到的“x路11n+x路11ac”就是双频路由器的典型特性。

小结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对无线路由器的天线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作为MIMO的介质,天线只是用来在单位时间内提高传输速率的硬件辅助,传说中天线越多可增强信号、覆盖范围、穿墙能力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总之,只要路由器的天线数量与其标称的最大传输速率相匹配即可,更多的天线就属于作用宣传的噱头了。

网友:
实质上5G穿越能力比2.4G弱一点点是好处来的。
如果有一百手机10个路由器在小范围内,如果是2.4G。大家一起卡。
如果是5G,因为频道多。必然比2.4G好。
事实是,小咖啡厅和家庭用户。5G肯定比2.4G稳定。

网友:
2.4G的无线两根天线足够了,除非是双频2.4G+5G那样最多四根天线足够了,再多也没有卵用。比较网速还是提高不了

网友:
电脑城的逗逼是这样形容天线的区别
一根等于一室一厅
二根等于二室一厅
三根等于三室二厅

网友:
现在市面上的路由器品种越来越多,造型各异。相比早期路由器的外观设计,天线数量呈现增多的趋势,从最开始的一根,到现在常见的三根、四根、六根、八根。而消费者则会产生“天线越多信号越强网速越快”的观念。但有时候也会在网络上看到消费者提出这样的疑问“买了一款多天线的无线路由器,结果信号强度、覆盖范围甚至连速度却与老款路由器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么,路由器天线的数量真的越多越好吗
    在理论上,增加天线数量会减少信号覆盖盲点。单天线路由、双天线路由、三线四线路由有一定的区别,但对于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影响并不大。初期的无线路由器的天线不超过一根,这里的指的是802.11n协议以前的802.11a/b/g路由,54M/150M产品只有一根天线。随着时间的推移,无线通信领域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MIMO(多入多出)出现了。当下路由器的“多天线”都只是实现MIMO 技术的“介质”或者说是“工具”,区别在于使用的架构不同而已。
    随着双频无线路由器的普及,拥有2.4GHz和5GHz两个频段的无线路由器逐渐出现了更多天线的配置,如斐讯K3C具有 6根内置全向PCB阵列天线,而K3则具有八根。6根天线的路由器一般是采用3x3MIMO的发射模式。其中2 .4GHz频段使用3根天线,实现3x3MIMO模式,使得无线速率提升到了600Mbps;5GHz频段使用另外3根天线,也实现3x3MIMO效果,达到了1300Mbps的无线速率,并且降低了信号的干扰。
    除了天线的数量,我们还注意到无线路由器参数中天线的增益有3dBi、5dBi这样的标注,这表明了无线天线的增益大小。从理论上来说,天线增益越大能够将无线信号传得越远。天线的增益对于无线路由器发射的无线信号起着放大的作用,并且与无线信号的发射方向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常见的无线路由器天线增益一般为3dBi或5dBi。简单来说,在发射功率相同的情况下,3dBi增益天线发送的无线信号形状可以比作一个半圆形,而5dBi的天线信号为椭圆,增益越高,垂直角度就越小。斐讯K2路由器正是采用4根5dBi高增益黄铜天线,这是有利于信号接收的。
    总结一下,对于无线路由器来说,其信号优劣程度的决定性因素是发射功率和是否采用了MIMO技术。如果发射功率低下,那么即使给它配备超高增益的外置天线,它的无线信号覆盖范围和信号质量也不会满足用户需要。随着802.11ac规范的普及,11ac带来了2.4GHz和5GHz两个频段,天线不仅要为2.4GHz频段的多出多入服务,更要为5GHz频段的MIMO工作。像斐讯K3C和K3这种多天线路由器,6或8根天线只是为了支持更多的频段以及更高的带宽,并不是为了拓展无线信号

网友:
liang hanchen的回答很靠谱,第一那个yudan回答可以看出他根本不懂MIMO的原理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颗原子弹能炸方圆10KM,那三颗原子弹能炸方圆30KM么?
显然不能!只是让10KM里的东东更加悲剧而已。。

网友:
一有路由器的问题,回答立马就是百度复制黏贴,我了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