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M3A76ME无CPU供电

楼主(2018-02-26):
遇见过两三次以下这种故障,第一次维修无果客户拿走,昨天客户送修一此主板:CM3A76ME  VER:1.0
主板加电不显示,上诊断卡测试无复位,CPU北桥均无供电,测量CMOS电压正常,内存各供电电压正常,
拿下CPU测试CPU供电场效应有0.75V左右电压,一旦装上CPU,Q97三极管B脚电压拉高至0.6v左右,从而
导致C脚电压拉低,控制isl6323B 24脚EN无电压导致cpu无供电输出,看基地上有将Q97BE两引脚短上,
从而获取CPU供电的,我短接上有时直接开机掉电,有时开机虽有0.9V电压,但CPU仍不工作,此CPU经
测试是好的,主板BIOS刷过,南北桥均BGA返修台返修过,涛声依旧,有谁知道电压被拉低的原因,在线等

网友:
我不会修板子,但是这里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棒,有必要学习学习

网友:
不会修笔记本本,只有高手来支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