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不触发 触发后有5V出,别的什么电压都没有

楼主(2018-02-26):
dell n4010 不触发 触发后有5V出,别的什么电压都没有,
不触发

网友:
我不会修板子,但是这里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棒,有必要学习学习

网友:
按照时序查慢慢来,这没有困难。。。。

网友:
找图纸对到维修。。。。。。。。。。。

网友:
根据开启信号查,哪个有了开启不出电压就修

网友:
3v也没有吗????、

网友:
查时序呀,根据时序先把电压修出来

网友:
查待机条件,触发条件,先修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