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H81M-VG4 v1.0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2-26):
这个地方我维修了好多次对我来说算是通病吧,看图2圈里面的电阻,一般都是这个电阻腐蚀掉。然后三极管不能拉低,最后把3图的3V拉低了,结果造成的不触发。把圈里面的小电阻补上就行,电压是3V

 会员11334302元2023-2-14 12:11
 会员11334302元2023-2-14 12:11
 会员1011452元2022-12-21 16:00

网友:
我不会修板子,但是这里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棒,有必要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又学了一招。维修要的就是细心加耐心。。

网友:
维修要的就是细心加耐心

网友A:
修这些山寨货 就完全是细心 加经验 加手工  才能搞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这些山寨货 就完全是细心 加经验 加手工  才能搞好

有图图纸修的都是快,我有图纸快的很

网友C:
原理懂了 楼主应该附上图纸 我们一目了然,但是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现在太多板不通电都是电阻腐蚀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的這種方法。

网友:
搜了下电脑的图纸,发现没,猜测一下,cpu附近的,应该是SKTOCC#信号吧

网友D:
能分析一下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图纸修的都是快,我有图纸快的很

木有图纸啊,方便的话求分享,我都是一路摸瞎,这个地方还是我上次修到有个电阻的才知道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懂了 楼主应该附上图纸 我们一目了然,但是还是感谢分享

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图纸,这个地方是我上次修到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分析一下就更完美了

没办法分析啊,我没图纸,找了半天没找到,感觉应该是3V控制的,没有那个电阻,3V就拉低了,没有待机3V

网友E:
是待机3V的开关控制管吗?很想知道为什么那个电阻坏会没有待机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待机3V的开关控制管吗?很想知道为什么那个电阻坏会没有待机3V

感觉是3V待机控制。因为没有图纸也不知道,反正没有这个电阻3V待机没有

网友C:
貌似有2个电阻啊 楼主都换了吗 感谢楼主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有2个电阻啊 楼主都换了吗 感谢楼主分析

没啊,我的是加了这个电阻就3V出来了,也就没管他了,主要是没图纸也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一块按下电源没反应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刚好碰到情况一样的,又学了一招

网友:
谢谢楼主通报通病 ~!留在记忆里 哈哈

网友F:
图2 是装好电阻了 还是旁边的要装个电阻

网友:
华硕 华擎的图纸太少了  有图纸的话很多就能修了  如果再有点位和BIOS  那就天衣无缝了

网友:
电阻腐蚀的还真没有遇到过,不过短线不触发的就遇到过三四回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2 是装好电阻了 还是旁边的要装个电阻

装好的那个,给旁边那个三极管3V电压拉低输出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又学了一招。维修要的就是细心加耐心。

网友G:
我最喜欢通病了,难道又是偷工减料造成?

网友:
维修要的就是细心加耐心,华擎板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最喜欢通病了,难道又是偷工减料造成?

应该是螺丝的问题,位子在螺丝孔旁边

网友H:
这应该是时间长积灰引起的故障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应该是时间长积灰引起的故障吧

没有啊,旁边没有一点灰。有人回复螺丝拧的感觉靠谱点,因为在螺丝孔旁边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没有啊,旁边没有一点灰。有人回复螺丝拧的感觉靠谱点,因为在螺丝孔旁边

我就是看起来这主板还是挺脏的,就误认为。。。

网友J:
应该把大致的原理说下,让大家都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修。对大家才有实际的帮助。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能分析一下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把大致的原理说下,让大家都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修。对大家才有实际的帮助。

原理说了啊,哪里没说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看起来这主板还是挺脏的,就误认为。。。

这不算脏了,还有比这更脏的,那里没有多少灰,断线处也没有腐蚀痕迹,

网友:
这点位要用BoardViewer这软件打开。用华硕那个打开不了

华擎ASROCK_H81M-VG4_R1.00(70-MXGS80-A01)点位图.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