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没办法的办法,华擎B75 Pro3-M开机掉电通病维修

楼主(2018-02-26):
主板B75 Pro3-m ,接同行拿来的,说是开机掉电,很急很急。当天修不好就换板,由于实在找不到料换,只好改装输出个1.2V应付下。

这是改好的

改好试机正常,也不知耐不耐用,将就下吧

 会员13709432元2023-2-20 12:14
 会员12963792元2023-2-14 15:49
 会员6707302元2023-1-10 23:51

网友A:
这个液晶神器都用上了  调压板 一般液晶用的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液晶神器都用上了  调压板 一般液晶用的比较多

对啊,就是用来改液晶的,主板找不到料又急,所以用这个板改装输入5V输出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啊,就是用来改液晶的,主板找不到料又急,所以用这个板改装输入5V输出1.2V

不回用个 电路  ,用117  供电直 3.3   输出 1.2V  维修带学会改电路

网友D:
不错不错 为我们维修人直了一条路 不错 以后枚芯片就这样试试

网友E:
这都行。。以前听说过。想不到还真有人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回用个 电路  ,用117  供电直 3.3   输出 1.2V  维修带学会改电路

不懂用117改啊,太难的也不会。只能应急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都行。。以前听说过。想不到还真有人这么厉害

见笑了,应急用的,没办法啊没芯片换手上

网友:
这个改装的1.2V是给桥供电的?还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 为我们维修人直了一条路 不错 以后枚芯片就这样试试

能直接换芯片的话还是换芯片好,这样是没办法才这样

网友F:
直接用桥供电比较快,飞线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桥供电比较快,飞线就行了

请问飞到什么地方
楼主的改装是给什么供电的
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真的NB,我擦!再下佩服佩服!  大侠,请收下我的膝盖!药的不服就服你!

网友H:
感觉楼主很有创造力啊,我们的思维都被固化在一个圈里面,在里面苦思烦恼,偶然间看到楼主在圈外面游来游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飞到什么地方
楼主的改装是给什么供电的
谢谢指点

输入找个5V供电,输出1.2V飞线到PL6线圈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感觉楼主很有创造力啊,我们的思维都被固化在一个圈里面,在里面苦思烦恼,偶然间看到楼主在圈外面游来游去 ...

取笑了,你们老司机直接就秒杀了

网友:
谢谢 分享  学习了  ........   收藏一下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笑了,你们老司机直接就秒杀了

我可真的是菜鸟,去年12月份刚开始玩

网友:
有时候能暂时解决问题就行。谢谢分享

网友:
LZ为我们维修人指了一条路 不错 以后没芯片换就这样试试

网友I:
楼主这改液晶的神器哪儿买的?给个链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改液晶的神器哪儿买的?给个链接呗

网上买的啊,你上去看看好多呢。基地应该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