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G475笔记本电脑 时亮时不亮检修

楼主(2018-02-26):
一台联想G475笔记本电脑 AMD的CPU
客户说,电脑前一段时间开机时亮时不亮,前几天开机不亮,有时亮,后来就彻底不亮了。
拆下电池,插电流表,开机有触发电流,但到了0.5A就不上升了。
联想G475笔记本电脑,因是AMD的CPU,就有了个通病,迅维老师说的,如果BIOS电池的电压不正常,有时就不能开机,或开机屏不亮。
拆机,测量BIOS电池电压,果然就只有2.3v了,焊下原电池,焊上新的3V电池,开机屏亮了。关机后再开机,屏幕又不亮了,测量BIOS电池的电压有2.8V。但过一会儿再次测量BIOS电池的电压时,发现电压只有2.58V了,如下图
在+RTCBATT点测量的是2.58V,但在南桥附近的测试点测量时,却只有1.9v了,如下图的VDDBT_RTC_G点(在电阻R577的1脚测得。)
这样的电压明显太低,南桥的BIOS也不能正常工作了,但为什么这里的电压下降得这么多呢?电池消耗得那么快,测量R577的1端对地阻值有800多欧,也算正常。
根据上图,我们能看到,此AMD的主板,BIOS电池有适配器插入的充电功能,插入适配器时,测量+3VLP点的电压,3V正常,但经过电阻PR118、PR117后,电压下降得很多,只有2.7V左右,考虑到能让+3VLP能给BIOS充电,并且能提高BIOS电池的电压,将电阻PR118短接了,测量RTCBATT点的电压有2.8V以上了,而VDDBT_RTC_G点的电压也上升了,后来,机器每次开机都正常了。
但过了几天后,客户又将机器拿来了,故障一样,开机屏不亮。拆下主板,直接测量BIOS电池的电压,晕,又降到2.5v左右了,看来是主板有漏电的地方。
根据图纸,将电阻R577拆下,测量2点端(就是+RTCBATT点)发现对地电阻很大。而测量R577的1端时,发现对地电阻很小,正反向都只有200欧,比前一次测量的电阻还小,很可能BIOS电池就是从此点漏电的。拆下电容C723测量正常,这条线路上已经没有其它造成漏电的元件了,难道是桥漏电,晕……
换桥麻烦,看到桥上那些分布零散的一些电容,心想是不是桥上的电容漏电呢?心动就行动,用表挨个测量,还真测量到一个电容对地的正反向阻值都为200欧,如图所示电容,果断拆下,确实是电容漏电,而此时再测量电阻R577的1端对地阻值,有一向为无穷大了,小的一向电阻也有几K以上。换上一个电容后,BIOS电池电压没再出现下降现象,电脑每次开机都正常。已好长时间了,电脑也没再拿来
图上标红箭头的,就是故障电容和R577电阻。
如果感觉有参考价值的,别忘了加分哦。谢谢!

网友:
早已经是通病了,能找到那颗桥上的电容还是不错的

网友:
打字费了不少时间吧,赞一个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吧   南桥的电容漏电

网友:
昨天的还有一个图片未加上,今天补上。供参考。

网友:
南桥的电容漏电

网友:
虽说是通病 楼主能详细判断并保存下来图片分享出来 还是要感谢你的

网友:
能找到这个电容如果没有借签别人的经验还是相当不错的了

网友:
做的不错,要好好向你们学习~~~!

网友:
打字费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水平不错,要好好向你们学习~~~!

网友:
技术不错,一般这些疑难杂症我都放弃了,修的久浪费时间